[笔记本电脑]
主板上有两个bios 怎么区分那个是EC的那个是桥的

楼主(2021-12-03):
是不是靠近EC的属于EC的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靠EC近就是EC  还有看容量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靠EC近就是EC  还有看容量大小

谢谢;右上角的是EC嘛

网友:
大小也有区别

网友B:
1应该是EC 2应该是桥吧

网友:
容量小的靠近EC的是E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应该是EC 2应该是桥吧

说的是对的

网友:
一般是就近原则,谁近就是谁的,另外看容量,桥的会大点。

网友:
一般看靠什么位置就是什么,ec芯片容量小。

网友:
ec容量小有触发程序

网友:
大小容量

网友:
看一下电路图

网友:
靠近那个就是那个了

网友:
两个如果是一起的。一般一个是BIOS 一个是ME。并且大小还没有一定。有的大的是ME。小的是BIOS。有的却相反

网友:
统一回复:非常感谢  已经修好了 确定是靠近EC的属于EC的

网友:
靠近EC的属于EC的

网友C:
还有就是有一般桥的BIOS旁边也有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有一般桥的BIOS旁边也有晶振

好呢  谢谢

网友D:
最准确的方法是看1脚和EC是否链接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准确的方法是看1脚和EC是否链接一起的

两个都拆下来;去读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联想z485主板

网友E:
都是凭感觉,感觉他是 那他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是凭感觉,感觉他是 那他就是

网友:
这个程序拆下了就能读,不会有加密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