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AG7ALMB8C0 C开机电流0.055维修

楼主(2021-12-03):
接机HP TPN-Q207版号DAG7ALMB8C0 C, 待机电流到0.012, 按开关后电流是0.055不动了, 测试主板只有3.3V电压出来了。5V的供电芯片应该是BACBPB没有电压, 这个芯片也没有图纸可以查,现在向大神求图纸,如果有什么维修的方案也可以,多多指教,感谢!
这个机器经过了几天的努力,终于修亮机了, ,感谢大神的指点,就是5V的芯片坏了!

网友A:
此版无图无真相

网友:
图纸找到了吗

网友B:
21 21.5 22.5V试一下。

网友:
找芯片PDF吧

网友:
没有找到,师兄有吗?

网友:
芯片型号没有,PDF不好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1 21.5 22.5V试一下。

“21 21.5 22.5V”这个是什么意思,是要调高供电的电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此版无图无真相

有维修的经验吗,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维修的经验吗,可以分享一下吗?

本机没修到其他的惠普机试过有的行有的不行,5V芯片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21 21.5 22.5V”这个是什么意思,是要调高供电的电压吗?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我有一台跟这型号一样  版本是REV D 客户拿过来是进系统 pe特别的慢 我拆开就看了开关板进了一点水 刷了一下  现在开机那触发就掉电  头大的机器

网友:
明天我给你说

网友:
大神:有空了吗,可以指点一下吗,感谢!

网友:
DAG7BDMB8F0   这款有图纸和高清图的看看芯片开头都是bac的参考一下看看

网友:
太新了  我也没有哦

网友:
BAC***    SY8288CRAC  - N/D (Quanta ZHP ZSP)

网友:
A0S***    SY8210AQVC  - N/D (LA-D993P)
AA***     SY8008AAAC  - P/T SOT23-5, TSOT23-5
AAJ***    SY6288AFAC
AAL***    SY6288BFAC
AAM***    SY6288CFAC
AAN***    SY6288DFAC
AB***     SY8008BAAC
ABD***    SY6288BCAC
ABE***    SY6288DCAC
ABT***    SY6288ACAC
ABU***    SY6288CCAC
ABV***    SY6288EFAC
ABW***    SY6288ECAC
AC***     SY8008CAAC
ACJ***    SY6288D1FAC
ACK***    SY6288D1CAC
AD***     SY8009AAAC
AE***     SY8065ABC    - N/D (Pegatron VA70) P/T SOT23-6
AHV***    SY6288D10CAC - N/D (LA-B211P)
Ar***     SYX196C1QNC  - N/D (NM-A381)
AS***     SY8009BEBC
AWF***    SY6982E
AWR***    SY8286ARAC
AWS***    SY8288RAC   - N/D (LA-C371P)
AWV***    SY8286BRAC  - N/D (LA-C371P)
AWW***    SY8286CRAC  - N/D (LA-C371P)
B0D***    SYV828CRAC  - N/D (LA-F401P ???)
BAA***    SY8286RAC
BAB***    SY8288BRAC  - N/D (LA-F611P)
BAC***    SY8288CRAC  - N/D (Quanta ZHP ZSP)
BG***     SY8008BACC
BI***     SY8008AACC
BID***    SY8284RAC   - N/D (LA-G021P)
BIE***    SY8284BRAC  - N/D N/S
BIL***    SY8284CRAC  - N/D N/S
BP***     SY8033BDBC  - N/D (LA-6222P)
BQX***    SY8180CRAC  - N/D (LA-F611P)
BTX***    SY8270CTMC  - N/D (LA-H492P)
Bu***     SY6288DAAC
CO***     SY6280      - P/T SOT23-5
CO***     SY6288EAAC  - P/T SOT23-5
CU***     SY8009BABC
CW***     SY6288AAAC
DB***     SY6288BAAC
DF***     SY6288CAAC
DS***     SY6288D1AAC
EC***     SY8063DBC
FK***     SY8032ABC   - N/D (LA-B102P)
FN***     SY76875DBI  - N/D N/I
GN***     SY8809DFC   - N/D (LA-8712P) P/T DFN-8 2X2
GT***     SY8037BDCC  - N/D (LA-8391P)
HC***     SY6288C6AAC - N/D (Wistron Husk Petra -4M)
HU***     SYW232DFC   - N/D (Wistron EA30_BM) P/T DFN-8 2X2
JD***     SY8003DFC
JR***     SY8104ADC
JX***     SY8089AAC   - (NM-A311P)
KT***     SY8868QMC   - N/D (NM-A271) P/T QFN-10
KW***     SY8003ADFC
LD***     SY8088AAC
MS***     SY8208BQNC  - N/D (LA-9535P + Read post #6
MT***     SY8208CQNC  - N/D (LA-9535P)
MU***     SY8208DQNC  - N/D (LA-A091P + Read posts 11 and 12
ND***     SY8206BQNC  - N/D (NM-A281)
NF***     SY8206DQNC  - N/D (LA-A021P)
Qq***     SY8386BRHC  - N/D (EL432 EL532 LA-H131P)
QW***     SY6280A      - P/T SOT23-5
RE***     SY6288D20AAC  - (LA-C371P)
RF***     SYX198BQNC    - N/D (NM-A561)
RG***     SYX198CQNC    - N/D (NM-A561)
RI***     SYX196BQNC    - N/D (LA-A994P)
RJ***     SYX196CQNC    - N/D (LA-C282P)
RK***     SYX196DQNC    - N/D (LA-D071P)
RT***     SY6288C20AAC  - (LA-C371P)
Te***     SY6861B1ABC   - (LA-G021P)
Vt***     SY8843QWC     - N/D (SF314-57 NB8511 MB)
RT8223                                                         EQ FM
RT8205AGQW RT8205A                              CJ=BM CJ=BK CJ=AK CJ=BD CJ=CA
RT8223PGQW RT8223PZQW RT8223P       20=EL 20=DF 20=FF
RT8205LGQW RT8205                                 EM DA,EM DB,EM
RT8223                                                         EQ FM
RT8239CGQW                                              JD EA

网友:
可以参考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