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缺零件的示波器,还需要买什么?

楼主(2021-12-04):
朋友给了我一个示波器,插上电源后,能显示,但好像缺探针。不知这种示波器需要买几个探针,多少钱?如果贵的话,就不值了。

网友A:
两个探头,,这个维修还是可以胜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探头,,这个维修还是可以胜任的

第三个探头孔。是做什么的?

网友:
可以测量三相吧 一般是两相的多

网友(2022-01-18):
引用 网友B:
第三个探头孔。是做什么的?

第三个是不是写的EXT TRIGGER,应该是外部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