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新手请问各位老师主板跑线找不到下一级怎么办?

楼主(2021-12-04):
如图一块老笔记本主板的“保护隔离电路”,PR6和PR21后面就找不到了,请问各位老师有什么方法没有?

网友A:
提供主板型号才能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供主板型号才能找吧

主板型号:HPW10-LA-2543P-Rev:1.0,老师,我想问一下用什么方法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