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两个南桥SR40B还是同样故障,你还会继续怀疑它吗?

楼主(2021-12-04):
  接了台海尔机械师T90-T 板号GJ5CNXX.

  此机器客户给别人修了几天没有修好,属于二修机器。到手后通电开机电流上0.36A掉电,再开也一样。因为第一次修到此机器,自己判断为有供电不能正常产生。
论坛里搜了一下发现有图,而且还知道是个通病。认真观察了一下主板,发现别人只是把独显供电给焊了一遍而已。所以自己就知道此人不是专业维修电脑的。

开机测了一遍主板待机5V 3.3V 1.8V 1.0V都正常,开机测2.5V 1.2V  显卡核芯也有0.85V  显存0.8V. 测到VCCIO发现没有电压,追ON信号发现是S3#和VCCIO_ON 通过U24相与之后来开启。实测发现SLP_S3#没有电压。
对图查发现SLP_S3#并没有接到很多地方。这时候把EC脚位给翘起,测一样没有,顺便对图测SLP_S4#发现也没有,但是实物与PDF资料有差异。

这时候发现看来问题直指南桥了,把南桥条件查了一遍都正常。这时候只能下单订桥了。因为报价不高所以一开始没有选择全新原装桥,只买了两片拆机原字检测好的。芯片到了直接换,结果发现故障一样。这时候我并没有认为是桥存在问题。我还把南桥再次拆开通过别的点图来对着图纸把南桥重要条件点位都测了一遍,发现没有问题。这时候我又装了另一片上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198098300鑫豆2024-5-6 09:04
 会员1230793300鑫豆2024-4-28 09:41
 会员839410300鑫豆2024-4-27 16:27
 会员842330300鑫豆2024-4-26 09:18
 会员25659300鑫豆2024-3-22 10:39

网友A:
    哎  维修人太难了   上有奸商  下有客户   只有维修的承担风险

网友:
换桥550,不修拉倒

网友B:
我也遇到过 在主板是0.4左右电流  桥拿下来过测试架没问题  哈哈

网友:
买保上机的芯片

网友:
桥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  维修人太难了   上有奸商  下有客户   只有维修的承担风险

说的没有错,报价高没有机会修,报价低花了时间成本最后又赚不到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 在主板是0.4左右电流  桥拿下来过测试架没问题  哈哈

没有测试架啊,如果像你说的那只能怀疑焊接问题了。我手上这两个都是焊上主板不正常又拆下重植了一遍再次焊接试过不正常的

网友:
技术扎实阿,不然换两个不行肯定不会再换了

网友C:
楼主下次把在哪家买的桥讲一下,我上次换了三个都没好,实在是没有勇气再换下去了,把机器退给客户了,自己还搭进去三个桥

网友D:
我也不敢赌了,报价太低,太高又不修,还不如报价换主板,主板还有保修,不像芯片上机不报修

上次也是换了两三个才能触发,结果显卡也是坏的,,,,,,,,,,,,,

网友:
示波器用的出神入化

网友:
兄弟你这个示波器是四支表笔的?

网友:
SR40B这个桥在蓝天模具的主板上,坏的很多,我换过好多这个桥了,但是一直买的全新的芯片,拆机的都不敢买

网友E:
还是买全新的靠谱。。

网友:
我也不敢赌了,报价太低,太高又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下次把在哪家买的桥讲一下,我上次换了三个都没好,实在是没有勇气再换下去了,把机器退给客户了,自己 ...

我是经常跟他要的,来时很少出芯片质量问题,可能是这个桥假的比较多。他也叫我买全新原装的,但是就是报价低了所以没有选择。反正已经知道怎么做了,一定要买商家敢保上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不敢赌了,报价太低,太高又不修,还不如报价换主板,主板还有保修,不像芯片上机不报修

上次也是换 ...

以后一定要买商家敢保上机的,全新原装也要商家敢保上机的。我们没有输在技术上,切输在了芯片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买全新的靠谱。。

确实,以后不管客户要不要修,只管按全新原装的报价,要修就修,不修就算。不再可惜了

网友F:
只要价格报到位,故障点判断是桥问题,一般选择买全新桥, 就是贵,我用全新桥几乎没有翻车的,翻新桥千万不要买,耽误时间还浪费钱

网友:
这个代价有点大

网友:
这种报价就得高一些,不然费力不讨好

网友:
爱修修,不修拉倒

网友G:
我修过2例这种问题,都是加焊一下桥就好了  也没有返修 不用换桥 弄的那么麻烦没必要

网友:
大师啊,示波器用的这么溜!

网友H:
这机器修的成本太高了,芯片搭进去2个,还有时间,一毛不赚还倒亏钱,这就是维修人的苦

网友(点评):
时不时的来点大短路的修修,算是补贴了

网友I:
应该是一样的机器 开机电流0.4掉电 换第一个桥问题一样不出s3 s4  第二片桥上去好用了

网友:
大芯片真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

网友:
这太贵了,风险大

网友:
何止是桥所有芯片都有坏的当好的卖的!桥只敢买包上机的,其他芯片只敢买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一样的机器 开机电流0.4掉电 换第一个桥问题一样不出s3 s4  第二片桥上去好用了

一样的,这个板比较通用。好多个型号游戏本都是这个上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修过2例这种问题,都是加焊一下桥就好了  也没有返修 不用换桥 弄的那么麻烦没必要

你说的是和我这机器同板号的 主板还是别的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要价格报到位,故障点判断是桥问题,一般选择买全新桥, 就是贵,我用全新桥几乎没有翻车的,翻新桥千万 ...

是的,以后只考虑上全新原装桥,别的不考虑了。不像以前随便一个拆机都正常。现在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机器修的成本太高了,芯片搭进去2个,还有时间,一毛不赚还倒亏钱,这就是维修人的苦

所以说现在要换南桥和换CPU,都得自己买各种桥和CPU测试架回来测过才敢修了。但是又有几个人能投资这么多去做呢?

网友:
现在外面买的桥好多都是拆机桥坏的好的压根靠赌运气好的回来上去就没问题运气不好上去就是坏的

网友:
拆机的 淘宝挂的太多了,,这也敢赌,,不报个400以上,,这桥就是亏得,,木有意义啊,,

网友:
这个示波器牛B啊  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
报价肯定要按原装全新的报上去,不然这行就是自己人搞自己

网友J:
BGA焊台都处理了。现在遇到CPU、桥芯片有问题的一律放弃不修了。现在的歪芯片太多,不敢赌

网友:
现在都不敢换桥了,全新原装的也很少保上机的。利润低,风险高。

网友:
大神的桥在哪个店里里买的

网友:
SR40B 我买到过3个坏的还是在不同的商家买的,现在遇到这个桥都不敢换了

网友:
现在的翻新芯片跟新的一样,真假不分

网友K:
现在桥坏了,我都不换了,让客户换板,不换拉倒,全桥风险和收入不正比,现在很多卖芯片的专业坑我们做维修的,

网友:
能修好就算可以了。

网友:
上面还有分什么正式版,工厂版的。搞不懂一个桥分那么多版本。都不知道怎么买

网友:
因为芯片翻车  太惨了

网友L:
上次连着两台机器,换了三个桥,其中两个sr40B 全没好,主板确定就是桥坏了,伤了心了,再不换了,还有SR17E 现在都是翻新,买一个一个不行,前几年,买10个桥, 8个好的,现在 买10个桥,2个好的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现在桥坏了,我都不换了,让客户换板,不换拉倒,全桥风险和收入不正比,现在很多卖芯片的专业坑我们做维修 ...

我这边是穷地方,换个桥都觉得贵,换主板更不可能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上次连着两台机器,换了三个桥,其中两个sr40B 全没好,主板确定就是桥坏了,伤了心了,再不换了,还有SR17 ...

说的没有错,以前HM65  HM70的时候随便买都不见有坏的,从HM170开始只能选择全新原字的来买了,那些什么工厂版什么拆机测试好的都不能相信了。最好有店家敢保上机的

网友:
别说桥了,就连普通PWM芯片都一堆坏的,现在奸商太厉害

网友:
乖乖~~这坑大了

网友:
这种桥必须发全新的啊,时间也是钱啊!羊毛出在羊身上!!

网友:
之前碰到到了两台一样的故障,知道是南桥问题,可惜没BGA换错过了

网友:
有一阵子连着几台电脑换南桥都没好的  人都弄得怀疑自己的手艺了  后面逼急了从废板摘了一个南桥直球上去就好了

网友:
  我都是卖全新原厂的, 之前遇到过拆机的,显示几十秒掉电  所以买全新的

网友:
高风险必须是高收入啊!

网友:
这是维修人员的痛

网友:
我就是被坑过好多次!特别是2C4这个6代的南桥 做上去不出SLP信号!半个小时掉电!半个小时蓝屏!所以我都买工厂版245超级贵!6代以后的桥我统一报550

网友:
换桥报价要在新桥价格的两倍以上。接受就换,不接受就不修了

网友:
大神 膜拜了

网友:
是的,现在六代以上的南桥好多都是坏的

网友:
现在买芯片也是不敢胡乱买,报价低还要赔钱

网友:
4通道示波器。

网友:
LZ真有耐心   学习了

网友:
买料板拆芯片靠谱

网友N:
还有南桥测试架这种神物?

网友:
我以前也图省钱150买个测试的,装上就短路了,后来不管怎么样都买新的,重植几次都没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换主板比较好,风险和利润不对等

网友O:
修过一台,,,换桥一次成功,,,深圳瑞腾达电子芯片   这家的货,,CPU也一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O:
修过一台,,,换桥一次成功,,,深圳瑞腾达电子芯片   这家的货,,CPU也一次成功

你都是买全新原装桥和CPU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还有南桥测试架这种神物?

南桥测试架是有的,但是好像要订做,而且价格应该不低于一万

网友:
哥,谁都知道料板上拆好的多,但是这种只能回收到才会便宜。

网友:
换一个不好,就好怕了

网友:
这个桥全新的大概要180元一个,我专门找卖家买了一个有铅的,一次性成功,因为开始跟客户说了,桥太贵,怕买到假货,所以修不修客户都承担这桥钱

网友:
电脑修多了 。就不想换桥了 。成本太高了

网友:
这些桥,买保上机的,没有就至少报桥价值的3倍多价格

网友:
我手有一台一样故障的。。全新桥200多。。我报了530元。结果客户不修。特么的。

网友P:
我现在也是超过100的芯片都不太想换,现在新一点儿的桥,全新的都是200以上的多,同行超过400都不修的,同行只能接收200块的样子,唉。。。

网友:
666专业啊,基础真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现在也是超过100的芯片都不太想换,现在新一点儿的桥,全新的都是200以上的多,同行超过400都不修的,同 ...

是啊,换桥报价这点钱都不修,那换CPU就更不可能了

网友:
SR40B容易炸桥,尤其南天的板子,换过很多,测试版代码QNYF,保上机220元,一般都是买保上机的,不行就退换,大不了花点运费,

网友:
这年头啥啥都涨价,就是做维修还没有10几年前利润高!

网友:
所以说嘛  现在维修买来的芯片都不敢确实百分百是好的  问题大点就还主板吧

网友:
不要买旧的桥,有多坑你都不知道呀,不过呢说全新的也有机率是翻 新的,不过可能是良品,看出厂胶晶体旁边就知道了

网友:
昨天看的没看太懂 再来看一遍

网友:
SR40B应该也有通病吧,在华硕上遇到炸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南桥测试架是有的,但是好像要订做,而且价格应该不低于一万

那就划不来了,又不能做通有型的,一个型号一个,谁受得了,如果是某个型号机子一批成百上千台,订做一个还是可以的

网友Q:
这台机器只要跑这个电流(0.4A)没有VCCIO电压),直接测U24第二脚PM_SLP_S3#没电压信号、直接换南桥就可以解决问题 这也是这台机器的通病 上个月我都修了几台 只是南桥确实有贵(190元一个)

网友M:
引用 网友Q:
这台机器只要跑这个电流(0.4A)没有VCCIO电压),直接测U24第二脚PM_SLP_S3#没电压信号、直接换南桥就可以 ...

你190买的芯片没有坏的吗,如果没有请告诉我是在那家要的货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190买的芯片没有坏的吗,如果没有请告诉我是在那家要的货

我跟小苏买的,有时时候他卖195元有时候跟他们讲一下价格就190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190买的芯片没有坏的吗,如果没有请告诉我是在那家要的货

这些都是最近换的

网友R:
要是我都退机了 那么多坏的桥

网友:
引用 网友R:
要是我都退机了 那么多坏的桥

我说是不是新桥问题

网友:
现在这南桥每一个省心的

网友S:
这桥全新无铅找到最便宜的一家也要170元,前天刚换

网友:
这个主板贵,报价可以报高点 🤭

网友T:
做维修比打工强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M:
说的没有错,以前HM65  HM70的时候随便买都不见有坏的,从HM170开始只能选择全新原字的来买了,那些什么 ...

HM170还好 ,我都是买全新原装,通常一次买俩,报双倍价格,昨天一个HM175 ,雷神911-GT-Y6  7代I7 7700HQ, 6G 1060显卡, 开机灯亮 不跑电流,几秒后灯灭,同行看了不敢换,我说我还有一个,换上试一下吧,换上就好了,当时买的全新原装,SR30W 买了俩,第一个也换好了,这个 昨天报价500,又换好了

开机照片没留,给同行拍的亮机视频

网友:
的没有错,报价高没有机会修,报价低花了时间成本最后又赚不到钱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桥全新无铅找到最便宜的一家也要170元,前天刚换

全新原装170能买真正的吗,我还买180元还只是翻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HM170还好 ,我都是买全新原装,通常一次买俩,报双倍价格,昨天一个HM175 ,雷神911-GT-Y6  7代I7 7700HQ ...

说明你还是很幸运的,最怕就是碰到换几个都不是好的了,这样有时候判断方向就会乱

网友:
基本没有敢保上机的

网友:
这个磨具的桥坏的是不少,可能是设计的问题吧

网友:
我也买到坏桥,非说是我焊坏的。还有一次游戏本上的芯片,380°芯片就直接糊了,非说我温度高,我又买了一片430°才干上去,一次点亮。

网友U:
6代上的桥都要用全新,才保险点,以前换一个全新工厂所谓工厂版的全新桥,换好后USB用不了,我去,在系统里认不到桥的型号,唉,260大洋也算交了智商税,现在都是买正版全新,不是全新不要,报价客户爱修不修,这样还能保本

网友:
够胆量够坚持 不错 修好就好

网友:
维修的难做,就是难在自己,不敢报高价,搞的干起活来畏手畏脚,都报高价客户爱修不修,不休就报废,时间一长客户适应了就好做了,如果客户不修报废的本子在次流通到市场上,我们还可以做配件。

网友:
我有一次换SR2CA的桥,换了两片都是开机0.8A掉电,换第三片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6代上的桥都要用全新,才保险点,以前换一个全新工厂所谓工厂版的全新桥,换好后USB用不了,我去,在系统里 ...

风险大的生意我一般不做

网友:
优秀啊,思路很详细值得学习

网友:
这样修,真心不划算

网友:
不会继续哈哈。。。。。。

网友:
  接了台海尔机械师T90-T 板号GJ5CNXX.

  此机器客户给别人修了几天没有修好,属于二修机器。到手后通电开机电流上0.36A掉电,再开也一样。因为第一次修到此机器,自己判断为有供电不能正常产生。
论坛里搜了一下发现有图,而且还知道是个通病。认真观察了一下主板,发现别人只是把独显供电给焊了一遍而已。所以自己就知道此人不是专业维修电脑的。

开机测了一遍主板待机5V 3.3V 1.8V 1.0V都正常,开机测2.5V 1.2V  显卡核芯也有0.85V  显存0.8V. 测到VCCIO发现没有电压,追ON信号发现是S3#和VCCIO_ON 通过U24相与之后来开启。实测发现SLP_S3#没有电压。
对图查发现SLP_S3#并没有接到很多地方。这时候把EC脚位给翘起,测一样没有,顺便对图测SLP_S4#发现也没有,但是实物与PDF资料有差异。

这时候发现看来问题直指南桥了,把南桥条件查了一遍都正常。这时候只能下单订桥了。因为报价不高所以一开始没有选择全新原装桥,只买了两片拆机原字检测好的。芯片到了直接换,结果发现故障一样。这时候我并没有认为是桥存在问题。我还把南桥再次拆开通过别的点图来对着图纸把南桥重要条件点位都测了一遍,发现没有问题。这时候我又装了另一片上去,还是一样故障。这个时候怀疑是不是板层漏电引起,还专门拆桥找到S3# S4#信号输出最近点给断开,再把桥装回去再开机试,结果发现故障还是一样。这个时候的我真的开始怀疑人生了。难道是我焊工不过关,但是一直做南桥没有出过问题,或者是现在的新桥又有我不知道秘密。最后静上心再次认真看了一遍图,最后做了一个决定买片全新原装的芯片回来再赌一把,赚钱是不可能的了,主要还是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是对的。
桥到了换上,果然OK了。我的妈啊,现在的桥假的有这么多吗,我还以为我始终是那个幸运儿。没有想到这次竟然翻船了。现在新的CPU坏的不敢赌,看来以后这换南桥的活都不敢赌了。配置了ME,机器进系统测试全部正常了。

总结了机器是修好了,钱没有赚到但是还亏了两个桥。看来以后得报高价格,只买全新原装桥片了。看我的贴基本上都是有福利的,接下就是福利图,看完不忘给我加点分安慰一下
1 PWRBTN#  2RSMRST#  3 S4#  4 S3#
1  BIOS 1PIN   2  S3#   3  VCCSA    4 PCH_PWROK
1  PCI CLK   2  S3#   3 VCCSA   4 PCH_PWROK
1  VR_ON   2  SVIDCLK   3   VCCGT    4  VCCCORE
发贴不容易,看完不忘给加个分

 会员909357300鑫豆2026-1-2 20:17
 会员459285300鑫豆2025-12-24 12:26
 会员958718300鑫豆2025-11-17 13:52
 会员1329205300鑫豆2025-7-10 02:13
 会员631367300鑫豆2025-6-10 10:25

网友:
耐心真好 学习了

网友:
板子上剪下来的,也未必是好的!

网友:
现在的桥 基本都是拆机的

网友:
刚买一个桥 看楼主帖子 不敢下手啦

网友:
精华帖一定要看

网友:
维修精华帖

网友:
写的很到位,不错

网友:
拆机的桥不敢买虽然便宜,我宁愿买全新原装的,贵有贵的道理,不然修到你怀疑人生

网友:
说的没有错,报价高没有机会修,报价低花了时间成本最后又赚不到钱

网友:
价格还是要报高点,不然芯片坏的多,就不划算了。

网友:
维修难哦,时间尽力不成比例

网友(2022-01-04):
坎坷维修路啊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s3信号都没有,还能跑到0.36A,奇怪了

网友:
盘他。游戏本还能多收点

网友:
报价太低,太高又不修,还不如报价换主板,主板还有保修,不像芯片上机不报修

网友:
能换两次厉害

网友:
我不敢赌,价格太低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
楼主这技术可以

网友:
哎呀 同样的机器 桥发了 这个桥翻车的几率就是很高

网友:
这操作太佩服了

网友:
楼主下次把在哪家买的桥讲一下,我上次换了三个都没好

网友:
教学式的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谬奖了,算不上技术高超,多关照

网友:
换个;两个不行就要怀疑其他问题了。。

网友:
今天修到台一模一样的机器,也是不触发没有s3,s4,还好换了第二个桥好了

网友:
这个思路真的非常好  值得学习

网友:
结果就是桥坏了是吗?

网友:
楼主这示波器真带劲

网友:
引用 网友J:
BGA焊台都处理了。现在遇到CPU、桥芯片有问题的一律放弃不修了。现在的歪芯片太多,不敢赌

只有bga才能堵更多的钱。

网友:
引用 网友T:
做维修比打工强吗?

比打工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