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47K08RD开机电源灯绿色,但是屏幕不亮。

楼主(2021-12-04):
创维47K08RD开机电源灯绿色,但是屏幕不亮。更换主板,也不行,各位大佬前辈帮看看是什么情况?会不会是下图这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又是自己买主板修的?

网友:
你指的那两好像是电感

网友:
绿灯?确定不是灯管坏了?

网友:
那个是电感,电源板更换了,那问题应该是逻辑板/屏/背光的问题了

网友:
老大,那个电感看起来像是爆开了,会是这个问题导致的吗?

网友:
那是电感大哥

网友:
一根电线咋会炸开了哩,那是电感的抽头

网友(2022-02-18):
先换了再说

网友:
不会是电感的问题,你不会用表量一下通不通?不亮先看看背光

网友:
测试一下电源板和主板上的关键点电压,比如屏供电12V是否正常,待机开机电压是否有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