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7557 板号AM9 大短维修

楼主(2021-12-04):
        此机拿来插电5A大电流,手一摸PQ38这个MOS管发烫,去掉,然后简单测下公共点,也短路了,下面要说的是,悲催的来了,公共点烧鸡,大电流,摸遍了主板的各个角落,没有发热的地方,难道板层吗?不甘心,花了些时间,把所有经过公共点的电容,拆了个遍,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拆到PC143这个电容的时候,不短了,待机电流0.004A,如图,有标记的地方,就是短路处!有修到的兄弟们,可以直接看下这个地方!维修不易,麻烦兄弟们,抬抬小手加分哈!

网友:
收藏了  下次遇到直接干这个电容

网友:
公共点电容短路烧机应该可以烧出来啊

网友:
烧机超过适配器多大电流合适

网友A:
公共点电容短路烧机应该可以烧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电容短路烧机应该可以烧出来

烧不出来奥,不发热呢

网友:
修过一台pcb烧穿的,挖洞飞线的,烧的位置也是在这里真的很巧合

网友B:
电容规格应该是0402,应该可以烧得出,只是发热量可能小点,你摸不到,听说基地高手有用舌头舔的,这样一定可以舔出来。

网友:
松香大法的试试

网友:
多大的电源,竟然烧不出来这个电容,我只遇到过固态电容5A大电流都烧不出来的

网友:
下次遇到直接干这个电容

网友:
搞个高德的红外热成像,哪个小元件烧了一目了然!

网友:
5A不行就上10A安。我就不信烧不出

网友:
收藏学习了,以后知道方向了

网友:
太不易了,感谢分享

网友:
先仔细观察有可能会看到

网友:
电容烧不出 要么就是上管

网友:
卧槽,我今天也修到这个,也是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你的手耐高温了!

4a的电流奥!

网友:
现在很多机子大短烧不出来

网友:
1v 2a D电流一定可以摸出来的。电容短路100%可以摸出来

网友:
可以买个红外测温的仪器,

网友:
这个时候就需要热成像了。哈哈。 下手吧。哈哈。

网友:
大短有时候是烧不出来。

网友:
我觉得电容一般都能烧出来   烧不出的几乎都是上管了

网友D:
一般我都是烧手大法   有时还能闻到一股肉香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我都是烧手大法   有时还能闻到一股肉香味

关键不烫手奥

网友E:
多少安 烧鸡哦  电流小了不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少安 烧鸡哦  电流小了不发热

4a的电流呢

网友:
估计还是不够撒

网友:
厉害了     拆个边  强大

网友:
这种的最喜欢了  直接烧鸡大法

网友:
看起来似乎是个通病,收藏了,谢谢分享

网友F:
你的手耐超高温吧   摸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规格应该是0402,应该可以烧得出,只是发热量可能小点,你摸不到,听说基地高手有用舌头舔的,这样一定可以舔出来。

你可以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手耐超高温吧   摸不出来

4a电流不发热?

网友:
还是用热像仪比较香,不用手去摸,快准狠

网友:
学习了,以后碰到同样的主板,先测试这个电容~

网友:
现在有个设备较红外诊断仪  可以测出主板发热的地方就会在显示屏上门显示红点  修短路的机器方便很多

网友:
买一个热成像感应器吧  不然有些真不好摸   或者换个大电流的电源   之前有一台烧到8A才微微烫

网友:
热成像下走一波

网友G:
哥们下次烧不出来拿舌头舔舔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哥们下次烧不出来拿舌头舔舔

你先试一试呢

网友:
收藏了,下次遇到这种故障,直接搬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规格应该是0402,应该可以烧得出,只是发热量可能小点,你摸不到,听说基地高手有用舌头舔的,这样一定 ...

看来此大师,是经常动不动就是舌头舔一舔来解决问,一个字“服”

网友H:
有一些电容短路确实不好烧出来,温度很低。实在摸不出来我都拿嘴贴!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有一些电容短路确实不好烧出来,温度很低。实在摸不出来我都拿嘴贴!

嘴巴贴,不会吧?有这等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I:
嘴巴贴,不会吧?有这等操作

没办法,买不起热成像,只能用嘴贴!

网友:
烧鸡大法伺候

网友:
大短我一般都是用显微镜先观察七七四十九天,等带它开裂即可捡漏,观察外观没问题再拿出同事的手往上抚摸,抚摸不到柔软的感觉再一个个拆,拆了还不行就高价劝退,高价劝不退就拉皮条,拉不到皮条就换板,换不到板就退机。

网友:
小电容的故障,点赞

网友:
我一般都不装 直接拆掉

网友:
学习了,下次可以节约时间了。

网友:
不搞个热成像

网友:
烧机就怕哪些不发烫的 又没有痕迹的.....只能把关联的一个一个拆

网友J:
上次也遇到过一次,烧的我怀疑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规格应该是0402,应该可以烧得出,只是发热量可能小点,你摸不到,听说基地高手有用舌头舔的,这样一定 ...

修之前是不是要大喊一声“都别拉我,我要舔她”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上次也遇到过一次,烧的我怀疑人生

也是这台机子吗?

网友:
very good case,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
烧机大法

网友:
现在的机子不好修

网友:
肯定能烧出莱的

网友:
用手背摸。肯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