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影驰1070

楼主(2021-12-04):
前几天折腾了一块影驰的GTX1070,卖家说不能开机,到手后测量是外接12V短路,以前看着论坛里面的大神轻松解决,想着问题应该也不会难哭我,然后就打开了,结果发现里面用的是E6930,不见以前看的上下管,心里比较蒙,用万用表测量摘掉3个供电管,测量不断路了没有备件就打算先看看能不能通过显存测试,结果开机不识别显卡,测量发现没有显存供电和核心供电。然后一上头把5个核心供电都拆了,现在买的新供电管还在路上,估计修好的概率不高。

网友:
看别人修理都很轻松,到自己手上都很难

网友A:
现在是核心有供电,显存没供电,显存和核心都不短路,开机卡B2不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核心有供电,显存没供电,显存和核心都不短路,开机卡B2不过

问题点已经出来了就查显存供电那一路就可以了,看看显存的PWM有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点已经出来了就查显存供电那一路就可以了,看看显存的PWM有没有

他的原始故障是12V短路,如果GPU的VRAM控制器没坏,那么就是MOS管寿命到了,击穿了,同时有可能把其驱动芯片一起搞死,这种故障属于比较简单的

网友(2022-01-03):
引用 网友C:
他的原始故障是12V短路,如果GPU的VRAM控制器没坏,那么就是MOS管寿命到了,击穿了,同时有可能把其驱动芯片一起搞死,这种故障属于比较简单的

分析到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点已经出来了就查显存供电那一路就可以了,看看显存的PWM有没有

一直研究不出来,寄给别人修了花了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