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各位大神知道这个系统怎么装吗??求大神搞一份教程

楼主(2021-12-04):
品牌是天玥的 好像不支持Windows的引导啊  PE跟Windows系统都不能进去啊  去网上查了好像只支持中标麒麟跟统信UOS 求大神搞一个教程

网友:
图片上传错了是这个

网友:
不支持可以在其他电脑上勾好系统在把硬盘换过来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处理器不支持Windows系统,装uos 深度deepin 中标麒麟这些试试看

网友:
你这个天月的是麒麟还是统信系统,找相应版本的系统做成启动盘,就可以安装系统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不熟悉的就光盘安装

网友:
国产的还是杂牌的?

网友:
国产机 只能装国产系统 不要想得太复杂了

网友:
个人建议装深度linux,统信也可以,其实统信就是深度做的,都差不多。

网友:
装国产系统

网友:
找相应版本的系统做成启动盘,就可以安装系统的

网友:
关闭SEC选项,就可以装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你这个可以的  选择项移动到boot 然后选择盘打开安装就行了

网友:
中标麒麟就行

网友:
稀奇了 ,H81 +4460 不能安装WIN系统?
装WIN7 吧, 关UEFI , SYSTEM 选择OTHER , 安全引导Secure Boot  选择DISABLE,    应该 就能装了。

网友:
这个看起来能装安卓系统

网友:
装深度linux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