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atx 5vsb对地短路,朋友,这种怎么修比较好啊?

楼主(2021-12-04):
朋友们,能给个维修思路吗?

网友A:
找个图纸看看他去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图纸看看他去哪里

连接了三个电容,还有很多电阻

网友:
买个可调电源,用5V以下的电压烧机,

网友B:
先看3v待机短不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3v待机短不短

5vsb短了,没有5v,出不了3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3v待机短不短

3v待机没有短路

网友:
直接用5v电源烧鸡,哪里发烫换掉哪里。

网友C:
完全对地为0找电容,如果还有几十上百找芯片,一般接外设芯片容易坏,芯片坏可以量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完全对地为0找电容,如果还有几十上百找芯片,一般接外设芯片容易坏,芯片坏可以量出来

嗯,谢谢,对地为7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嗯,谢谢,对地为7欧

什么品牌什么型号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品牌什么型号主板

V星的主板,

网友:
烧机大法看哪短路,用1V烧

网友A:
待机电流很小的 有可能烧不出来 根据电路图和点位图找某个位置针对的测量每一段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流很小的 有可能烧不出来 根据电路图和点位图找某个位置针对的测量每一段地方

这个,这样很麻烦啊,因为太多了啊

网友E:
短路还用看。烧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短路还用看。烧机啊

多少v比较好呢?

网友:
5VSB 5V呗。要是直接击穿后级也5V了。那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