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560充电不正常维修

楼主(2021-12-04):
同事拿来一个T560笔记本  ,描述说是关机状态下能充电、开机状态下不充电,自己测试时是进系统就掉电  好像是带不起负载的样子,听老张说查保护隔离 , 万能表二极管档打Q6902 D S级直接短路了 ,手里没有同型号的P沟道MOS管,找了个以前买的7809管子换掉,再上电测量D S  G级电压都正常了,确实是完全导通过的来电压 ,装机测试开机状态下也能充电了,完事下班

网友A:
不是我吹,修机这么多年居然没有碰到一台这种故障机。不知道是哪里不对?

网友:
我也不想碰到  事实就是这样  机器修好   别人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吹,修机这么多年居然没有碰到一台这种故障机。不知道是哪里不对?

你没听说过假公共点这种说法吗

网友:
好的,看完了

网友:
P 管坏了,导通不良

网友:
感觉维修全靠运气,很多都是浪费时间,即使好了,稳定性也差。

网友:
折腾来折腾去,最后自己亏了时间金钱,还被 人数落

网友:
下次就这种这种mos管代换了  谢谢了

网友:
主板肯定有个电容开路了

网友:
起因,主板公共点  电容短路,造成p管击穿。大电流导致电容直接击穿,开路了。。。测工供电对地阻止,正常换管子解决问题

网友B:
这种带电池插电会大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吹,修机这么多年居然没有碰到一台这种故障机。不知道是哪里不对?

我修机不到3年,遇到5到10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带电池插电会大电流的

没有大电流   要不然就直接说大短了  轮不到我来搞了

网友:
这么快,有点看不懂。

网友:
图纸好模糊,看不清

网友:
我维修的少,我遇到的也少

网友:
导通不良..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一个老师说简单维修

网友:
充电不就那几个条件么?,那个不满足就看PDF前极电阻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