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5110短路维修

楼主(2021-12-04):
接手一台英特尔平台的戴尔N5110笔记本,此机初始故障为待机0.2A左右(待机偏高不正常),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主板应该有短路,拆机后仔细观察发现3V-5V的供电管理芯片(51123)部分引脚已经烧焦,用热风枪吹下芯片,处理好焊盘,再用万用表打各大对地阻值,主要先测量3V-5V公共点,(为什么要先测量3V-5V呢)因为3V-5V的供电管理芯片已经损坏,其次就是上电流表0.2A左右的一个电流,基本上可以判断是后级单元电路短路(什么是后级单元电路也叫二级转换电路PWM)就是3V-5V,显卡供电,CPU供电,总线供电,桥供电,记下这些知识点,不像保护隔离这块短路,所以先测量后级电路,经过万用表测量,发现5V公共点短路,点开公共点电感,测量为5V后级短路,用电流表接个5V电压烧机,很快就烧出来一个损坏的芯片,芯片为Pl5USB14550AZEE,一个QFN10封装的芯片,看芯片引脚定义应该是管理或集中交换处理USB供电及数据的芯片,(没找到此芯片资料),拆掉损坏的芯片,在测量5V公共点发现已经不短路了,只不过阻值偏低,只有95左右的一个数值,这个阻值相对正常阻值确实太低了,(正常阻值300-500),肯定后级还存在微短路的情况,(微短路是什么,)轻微短路,修过微短路的师傅都知道,那就像骨头一样难啃,因为5V后级有几千个电子元件,烧机大法根本没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5V短路的那一路供电相连的电子元件挨个测量或拆下,运气好很快就能找到,运气不好就凉凉,(前提是得有电路图纸)没有图纸就看运气或放弃,好在我拆者测量了几个电子元件后就找到了微短路的芯片,(不要以为运气好简单,找的过程及思路那得好几百字)芯片为ISL95831HRTZ,此芯片为CPU供电管理芯片,(万幸CPU没有挂)不然就白忙了,拆掉芯片后5V公共点的阻值恢复了正常,到此这台笔记本的故障就全部找到,打电话给客户报价,维修现在真的不好做,芯片一个十几块,每个芯片最少得买三个到五个,(有些芯片到手就是坏的)加上运费等成本,修一台笔记本挣几十块,还要担上质保期内质保风险,有时候真想不明白到底图什么,有些人可能会说维修行业是暴力,但是我没感觉到有多暴力,未来何去何存,或许同行那哥们说的对,直接换比修好,至少不用担分险挣的还多,理论可能说的不是太好,大神勿喷、、、、、、、

网友A:
今天修了台联想E450,5V二级短路把电压拉低,短路修好了能正常进系统使用了,插适配器电压不过保护隔离,还在继续啃

网友B:
跟客户沟通是个技巧活,价格高低也没有个标准,修笔记本主板挣个几十块钱还要质保,我只能说是你太善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了台联想E450,5V二级短路把电压拉低,短路修好了能正常进系统使用了,插适配器电压不过保护隔离,还 ...

联想的BQ爱出问题,顺便把MOS管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客户沟通是个技巧活,价格高低也没有个标准,修笔记本主板挣个几十块钱还要质保,我只能说是你太善良了,

现在这生意难做,加上还是熟人,哎.........以后或许都是换板工,不是我 们不修而是维修活不下去,尤其是我们这种小县城的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