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Y6112怎么才能开始振荡?

楼主(2021-12-04):
一ATX电源,没有5VSB,辅助电源芯片是XY6112,已经断开了光耦,检查已经有310v直流电压,启动电阻1M欧正常,但二次侧完全没有任何电压,怀疑没有开始振荡,测量XY6112各脚电压:
1、2# OB/VCC 约4.5-8.5V左右波动
3#  接地
4# CT 约1.6-2V波动
5# 反馈电压FB 0-0.6V间波动
6# 接近0
7、8# OC端 310V

请教一下:
1、1/2# 电压波动正常吗?一般的电源芯片VCC都是很稳定的呀;
2、FB脚电压为啥上不去?看厂家资料,貌似应该有1.8V以上电压,电压不足好像会停止振荡

网友:
检查2脚供电电路

网友:
连接光耦在测试

网友:
2# OB/VCC需要大于8.8V才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