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各位师傅晚上好最还Win10共享不了打印机的原因是什么,最近更新的也删不掉。

楼主(2021-12-04):
各位师傅晚上好最还Win10共享不了打印机的原因是什么,最近更新的也删不掉。报错0X000000709

网友:
哪个版本的?版本不同有些功能不可用

网友A:
上个月给人家公司买了一台联想十代I5笔记本电脑,共享好打印机,没有四天就给人家打电话说打印不了,本来以为更新过后会可以的,人家公司财务打电话来催了,问了下卖打印机的同行说是更新的删了就可以,唉,去到看更新后很慢进系统,自已在那看都心凉不要说人家,好删了共享更新两项可以了,问题又来了,个人银行可以转账,但是公司转账不行,给财务一试,骂这是什么烂电脑,还不如以前卖给他用的WIN7,给人家一肚子火,乖乖的想办法,先删了什么联想正版的系统,用PE装个WIN10,共享打印机可以了,装个QQ浏览器,私人银行转账公司转账也可以了,总算可以了,早上九点弄到下午二点才好,才去吃个快餐。一个月也没事了,心总算定下来,卖台笔记本给人家公司也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个月给人家公司买了一台联想十代I5笔记本电脑,共享好打印机,没有四天就给人家打电话说打印不了,本来以 ...

我原厂自带的win11都出了好多了,财务用的,内网外网共享打印都没问题,只要设置好就行了

网友:
WIN10需要把最近的补包包卸载才能共享打印机

网友:
禁止非维修人员瞎问

网友:
更新补丁kb5007189卸载试试,我的卸载后就可以了

网友:
系统更新了

网友:
系统更新包bug,卸载重启禁用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个月给人家公司买了一台联想十代I5笔记本电脑,共享好打印机,没有四天就给人家打电话说打印不了,本来以为更新过后会可以的,人家公司财务打电话来催了,问了下卖打印机的同行说是更新的删了就可以,唉,去到看更新后很慢进系统,自已在那看都心凉不要说人家,好删了共享更新两项可以了,问题又来了,个人银行可以转账,但是公司转账不行,给财务一试,骂这是什么烂电脑,还不如以前卖给他用的WIN7,给人家一肚子火,乖乖的想办法,先删了什么联想正版的系统,用PE装个WIN10,共享打印机可以了,装个QQ浏览器,私人银行转账公司转账也可以了,总算可以了,早上九点弄到下午二点才好,才去吃个快餐。一个月也没事了,心总算定下来,卖台笔记本给人家公司也不容易。

系统问题

网友:
更新打印机修复补丁

网友:
3个系统更新卸载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个月给人家公司买了一台联想十代I5笔记本电脑,共享好打印机,没有四天就给人家打电话说打印不了,本来以为更新过后会可以的,人家公司财务打电话来催了,问了下卖打印机的同行说是更新的删了就可以,唉,去到看更新后很慢进系统,自已在那看都心凉不要说人家,好删了共享更新两项可以了,问题又来了,个人银行可以转账,但是公司转账不行,给财务一试,骂这是什么烂电脑,还不如以前卖给他用的WIN7,给人家一肚子火,乖乖的想办法,先删了什么联想正版的系统,用PE装个WIN10,共享打印机可以了,装个QQ浏览器,私人银行转账公司转账也可以了,总算可以了,早上九点弄到下午二点才好,才去吃个快餐。一个月也没事了,心总算定下来,卖台笔记本给人家公司也不容易。

win10的系统10月份开始,所有的更新都会造成共享出问题,解决办法是卸载10月份后的更新然后重启系统回退,重新进入系统后测试共享,没有问题后用策略组和注册表的方法彻底关闭更新,如果要装cad之类的专业软件需要打.net 3.5的提前打好,否则更新关闭后装不了。

网友:
最近尽管更换了补丁,但网络共享问题未彻底解决,还有不少用户反映不能共享打印。

网友:
Windows共享就是个迷了,估计微软资深工程师才能搞定吧

网友:
win10、win11打印共享一直未完全解决,我的win10通过改注册表才共享的

网友(2022-02-19):
系统更新包bug,卸载重启禁用更新 可能就可以了

网友:
我这有安装包 一健解决  永不复发

网友:
我在论坛发了一键停止更新WIN10的和一键修复因更新后无法共享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