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 3 1631电源灯不亮 加电12伏可以正常触发

楼主(2021-12-04):
surface pro 3 1631电源灯不亮 加电12伏可以正常触发  换过电源头 偶尔试过 电源12伏正常 但是灯也不亮.现在插电 电源那头 老是电压不稳 3.4.5v的跳 .有大师给点头绪吗?谢谢

网友:
外接12V可以正常亮机

网友:
请教下PRO4不接电池能开机不

网友:
待机芯片工作条件有问题,或者充电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有没有大神修好过这个机器,我这里有好几台,都是电源灯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