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探头是通用的吗?

楼主(2021-12-04):
朋友给了一个示波器,但是缺探头。从某宝中搜索了一下,似乎都是对应某一品牌的示彼器探头,没敢买!

网友:
我买的就是通用的线

网友:
没错是通用的(标准的BNC插头),选择合适的带宽的探头就可以了。

网友:
买通用的探头就可以了。几十元一对。

网友:
标准接口一般都是通用的,

网友:
是的,是通用的

网友:
你这个波波跟我的一样。嘿嘿呵

网友:
不完全通用,老式的接上没有反应,,,所以你要问一下卖家,

网友:
倍率不一样还有就是接口不一样

网友:
接口一样基本通用

网友:
看带宽,看耦合比,反正买进口的肯定没啥事,日本的比较便宜, 国内的不要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