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跑马档16怎么维修?是什么个

楼主(2021-12-05):
宏碁跑马档16怎么维修?是什么个故障码哦 #笔记本主板维修#

网友A:
笔记本代码没用过  不过按照台式来说就是内存不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代码没用过  不过按照台式来说就是内存不过了

不是内存不过,换南桥不烧录Bios就能点亮屏幕,但是不能识别ssd,只要烧录bios就档16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