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台式机Pro3380开机滴滴响

楼主(2021-12-05):
惠普H-POPEYE-H61-uATX 1.00 开机一直滴滴的响声,无显示,更换显卡,内存故障依旧,测试内存供电时候发现此电阻开路,3.3V供电电阻,用一个电感或者0欧姆电阻替换后故障排除。 H-POPEYE-H61-uATX

网友:
这板子年级挺大了

网友:
退役系列了....................................

网友:
学到了  HP 台式机主板的维修方法

网友:
品牌机的南桥都不装散热片,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插内存烧了

网友:
这是内存什么信号?也没个什么说明下?

网友:
查的挺快速的

网友:
进灰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