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显卡不显示原因

楼主(2021-12-05):
现象:V星7750显卡,插在G31主板上,能够正常启动,插在H81主板,不显示。

插在H81主板上,能看到键盘number lock按键正常响应。就是现实无输出,查到H81的集成显卡上,有正常输出。

各位老师,显示是什么故障?是pcie的隔离电容坏了吗?

网友:
G31是PCIE 8X的吗

网友:
要么就是不兼容

网友:
有显卡是这样的,不兼容,。。

网友:
我去查一查,如果是8X的话,是不是pcie的滤波电容坏掉了?

网友:
7750 是兼容的显卡,之前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
重新尝试了一下,用PCIE X1的插槽,显卡能正常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