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 lx plus开机掉电

楼主(2021-12-05):
收到一块华硕P8B75主板,开机掉电,刷左右bios后,故障依旧。从零开始查,论坛上查找IO针脚图,发现NCT5535D各电压都正常,测到RSMRST#电压不对,后翘起RSMRST针脚测得对地阻止异常,某宝上拍了两个,换上后,成功亮机

网友A:
io脚是咋翘起来的,不怕断掉吗。。。。

网友A:
rsmrst没有 咋能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mrst没有 咋能触发。。。

原IO触发掉电,是RSMRST信号异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o脚是咋翘起来的,不怕断掉吗。。。。

风枪加镊子轻轻撬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枪加镊子轻轻撬

我操作几次,脚位在中间的不好操作啊,风枪一会就吹烫手了,

网友C:
RSMRST是时有时无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RSMRST是时有时无还是?

不稳定,时有时无

网友:
换EC然后看RSMRST上拉正常不?看待机电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