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质的维修真害人 (技嘉 RTX 2070多次烧坏测试主板)

楼主(2021-12-05):
收了一批 2070 卡练手,发现都是矿卡,而且都被修过,其中有一个, 不亮, 更换了其中了3个VRAM芯片, 亮了,然后发现PCIE 16x打不开,测试 PCIE  数据接口 B78,B79 有明显对地电压不对 (Fluke 87V测试), 造成 16x 无法通信, 但是我换其它好的2070 卡的时候,发现16x也没法打开,也就是说,这个故障的2070卡损坏了我主板的 ASM1480 芯片,OK,更换了几个,主板正常了,于是我割断了 故障 2070 显卡的 B78和B79的铜线,以为没事了,结果测试的时候,发现 MATS 里面又出现 PCIE 总线错误,16x 又变成了 8X, 示波器测量发现,这一次烧毁 ASM1480的,不是 B78,B79,而是 B74, B75造成的,于是再次更换 ASM1480, 割断 B74, B75;其实这个GPU核心内部的烧毁和开矿没啥关系,挖矿不烧这一段,这都是有故障后,被维修人员修坏的,无任何保护下去测试,最容易烧掉的就是核心中的PCIE的连接。于是这个卡只能工作在8x之下了,性能减少1-2%.

网友A:
这种情况我还没有遇上过。按理说pcie数据线中间都有耦合电容的,再说又是数据线不是电源线。

网友B:
有可能就是核心内部串电压了,虽然有电容耦合但是无极电容特性就是隔交通直,一瞬间直流电压还是会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还没有遇上过。按理说pcie数据线中间都有耦合电容的,再说又是数据线不是电源线。

对,信号是交流信号,不是直流,交流也是通路,在工作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就是核心内部串电压了,虽然有电容耦合但是无极电容特性就是隔交通直,一瞬间直流电压还是会烧芯片

我看国外论坛里面烧那个主板交换芯片的很多,有的直接就冒烟了, 我这个还比较文雅,不知道冒烟的那个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C:
mats测试pcie错误的是不是大概率这个原因?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ts测试pcie错误的是不是大概率这个原因?

基本上是的,原理很简单,就是那几条信号线是不是连上了

网友D:
大神,批量的维修,估计也在所难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批量的维修,估计也在所难免

就这一片神奇的烧了我两块测试主板,要不然我才懒得修主板,主板太大,线多,又不值钱,没啥意思,其实我在这10片2070板子中遇到两片后面的PCIE问题,就这一片比较得瑟,另外一块也就是自己不正常而已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E:
其实我就想知道你怎么测出来的,用万用表打值吗?还是测对应的引脚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就想知道你怎么测出来的,用万用表打值吗?还是测对应的引脚电压

我一般用示波器看通道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ts测试pcie错误的是不是大概率这个原因?

基本就是,看一下测试log,如果16x没出现,出现了 1X, 4X, 8X , 那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