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DAON91MB6D0不亮机维修,绝对有料

楼主(2021-12-05):
接HP的一体机HP AII-in-one 版号DAON91MB6D0, 裸板插电,有上电的动作,只有集显供电没有出来,上电后掉电,按开关没有反应,测试EC工作条件,EC_WRST电压正常,PWRBTN#按开关有跳变,DNBSWON#一直保存高电平,刷BIOS故障一样,测试了单U的工作条件,3V_RTC_2   VCCRTC  VCCDSW  RTC_X1  SRTC_RTC# INTRUDER#_R 都是正常的,到RSMRST#没有高电平,只有在插电的时候有一次高电平出来,掉电后就没有了,这个是和DPWROK相连的信号, 测试了待机芯片RT6575有3V  5V正常输出,第七脚HWPG_5VS5输出正常, 无赖之举,更换IT8987E,但是没有一样的换,查论坛说这个是带了程序的,要换一样的,但是这个一体机还找不到一样的换,有点郁闷了,找到DA0P1BMB6D0料板, 发现有一个后缀不一样的,原来的主板是BXA的, 找到的是BXS, 换上去再说,,换上就有奇迹发生了。
发帖不为别的,就是说这个EC的更换的问题,希望对后续的维修有帮助。

网友A:
运气好 我之前代换 一个联想的一体机EC 频繁死机 最后还是EC不同导致的问题

网友:
这板子有没有图纸

网友B:
这个应该是EC的程序有问题了,

网友C:
ec带程序 要买剪版

网友D:
主要是得买可靠人的,不然剪版都不一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得买可靠人的,不然剪版都不一定好

这种EC部分板是不是都是带了一样的程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带程序 要买剪版

笔记本的EC和一体机的EC可以通用,部分主板是不是有通用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EC的程序有问题了,

这个型号网上还没有程序的!

网友:
这个板有图纸,有点位的,可以在论坛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好 我之前代换 一个联想的一体机EC 频繁死机 最后还是EC不同导致的问题

我的一体机是发不到一样的剪板的EC,无赖之举!

网友:
分机型,机型不一样程序就不一样的,机型还得主板的型号,和版本号一致才行

网友:
剪版EC也不好买

网友:
还是有点东西的。

网友E:
这个应该是EC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是EC的程序有问题.....

这个EC是怎么刷程序的,有方法吗?来个链接,感谢!

网友:
厉害,厉害,快准狠啊!

网友:
我记得It8987不带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