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q244,11代u,首遇it5570vg-256.进水无图维修

楼主(2021-12-05):
惠普笔记本tpn-q244笔记本,11代u,是一台进水的机器,拿到售后,说进水的机器无法保修,要修的话1800,还不一定能修好。插电有微短电流。拆机发现主板进水了。

看了一下板号:

发现没有图纸,而且该cpu11u
洗刷了发霉的地方后,插电,电流故障一样。先把各大的电感测了一遍,居然没啥毛病。再插电还是微短,既然短了就摸一下把,居然还真摸到了,3.3v的待机芯片发烫,上了松香再接电,马上待机芯片一处立刻发烫,下意识的马上量了一下该芯片发烫处,果然有个引脚短了,因为不知道去哪里了,直接把芯片吹下,后再测量发现该脚还是短,马上烧机,发现就在附近的ec短了。

订来芯片发现发错了it5570vg-128,上网查了一下价格差的50元,肯定不能代换,喊卖家重新发来,bgaec处理好焊盘,把芯片对好后,风力开小一点,慢慢的吹,吹的感觉差不多了,轻推后,自动归位,ok了,因为不知道芯片带不带程序,这个芯片是全新的,所以不知道会不会上电,插电,开机看电流正常了,不微短了,测一下有没有3,5v,发现有5v,没有3.3v,管他呢先开机试试,一开机,上电ok了。装机测试功能正常。
总结一下:
1、吹bga的芯片,风力要开小一点,除非你有钢网。不然吹歪了,就麻烦了。
2、推测it5570vg-256不带程序。大家以后可以买全新的,不用买剪板的。
3、该机待机下无3.3v,有5v。

网友A:
其实的话  可以建议给下哪家买的芯片信息,因为目前芯片的货源也是个问题的

网友B:
很好的经验,帖子有一小部分重复了,可以再编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的话  可以建议给下哪家买的芯片信息,因为目前芯片的货源也是个问题的

我们公司定芯片的是专职人员,我们只管修,所以也不知道哪家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经验,帖子有一小部分重复了,可以再编辑一下

谢谢提醒!居然没看到,汗!修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提醒!居然没看到,汗!修改了

因为我是认真看完的。。。。

网友:
芯片也容易翻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其实的话  可以建议给下哪家买的芯片信息,因为目前芯片的货源也是个问题的

现在卖芯片的没有一个好的  都是各种夹杂新旧一起卖的

网友E:
HP和华硕的本本,EC全部是不带程序的,都是插电以后从主bios下载一次到内部运行。所以修所有ITE的EC,只要买HP或者华硕的剪板EC回来换基本都成功。尤其是内置程序的蓝天ITE EC,切不可随便去淘宝买散装的,他们也是混着卖翻新的EC的,一问三不知

网友(点评):
这话说的不明不白,还是我理解问题?既然说hp asus都不带程序,为何还要买剪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HP和华硕的本本,EC全部是不带程序的,都是插电以后从主bios下载一次到内部运行。所以修所有ITE的EC,只要 ...

谢谢提醒!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F:
问一下楼主,吹bga就用风枪吹的吗?还是说要焊台?对位的话只需要边框对正就好了吗?

网友:
新款的笔记本没图纸,感谢分享总结

网友:
EC最好买拆机

网友:
etb买ec很坑

网友:
芯片现在新的少了。哎。难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问一下楼主,吹bga就用风枪吹的吗?还是说要焊台?对位的话只需要边框对正就好了吗?

bga的ec肯定用风枪吹啊,对好边框即可!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bga的ec肯定用风枪吹啊,对好边框即可!

好滴,谢谢楼主,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这么新的本本还是修的少一点

网友G:
楼主,这个待机芯片到底有无问题呢?还是线性3V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待机芯片到底有无问题呢?还是线性3V的问题?

待机芯片没问题,是线性3v短路导致待机芯片发烫

网友(2022-04-06):
请问凤枪温度设置多少,离芯片多远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的,感谢分享,可惜加不了分了

网友(2023-12-26):
笔记本芯片、整机维修师傅  8-12K底薪+提成 综合15K左右
维修:wins、苹果系统笔记本电脑
维修cpu在10-12代,苹果m1-2都会有涉及到
北京、杭州在招聘
马上年底啦 咱们还在看机会吗~
最近有换工作想法吗[呲牙] 可以微信电话联系我18510199872 ~24小时在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卖芯片的没有一个好的  都是各种夹杂新旧一起卖的

利益最大化,不讲道得

网友(2025-01-24):
很好的新款维修经验分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