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5900U笔记本进水定电流0.2维修一例

楼主(2021-12-05):
接机,不触发,拆机发现进水了。
洗刷后,插电上电,开机正常,开心捡漏,装机测试,测着突然掉电,再开就定电流了,0.2的电流。想到上次也碰到一台类似的,是ec的引脚短了,那先换个ec吧。换了ec,故障依旧。想的再处理一下进水的地方的芯片吧。
该芯片吹下后,洗刷,吹上自动归位后,插电瞬间大电流约1a,再插电公共点都没了,测公共点二级体值为112,立刻想到可能上管穿了。测量上下管的控制级均无虚焊,换掉该芯片的上管后,插电依旧定0.2的电流。测量该芯片控制的1.0v,只有0.8v,芯片微烫。以为被拉低了。
烧鸡发现没有大电流。应该是没短。找了类似的板子上该芯片,还是不行,而且电压也没了,仔细一看,居然芯片型号不一样,没想到,拆了换回后,开始测量周边的电阻,该机板号:x556uv ,没有元件的阻值。心想完了,不知道阻值,要是错了也无招啊,正好量到一个标着0的电阻pr83241.8k,这肯定不行了,吹了,一坨锡,开机电流正常了。
继续把ec清洗一下,然后那个排线哪里腐蚀掉的,看了点位是5v的引脚,直接飞线,全部ok了。装机测试发现键盘有几个键不可以用,想骂人了,内置的键盘,不想换。
总结一下:
1、boot电阻变大会导致输出电压变小。导致没有pg,然后就定电流了。
2、有时候经验会害人啊。比如换了个ec。但是也没法避免吧。

网友A:
这要不是0欧电阻,是不是就不好找故障点了

网友B:
第一次没有清理干净     ?

网友C:
进水的,我处理都是大芯片全部上BGA加热下,防止内部有残留返修,建议不要保险改锡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没有清理干净     ?

估计是吧,能刷的是刷掉了。有些是要吹了芯片的才能洗的没有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不是0欧电阻,是不是就不好找故障点了

那就要麻烦一些,只能找到类似的华硕主板使用了该芯片的进行对比了

网友:
测量的那个电压不对,当时忽略了,当时就应当顺着它查,。

网友:
进水的修比较麻烦。。。

网友:
2.2k电阻,o欧也行

网友:
厉害了;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的,我处理都是大芯片全部上BGA加热下,防止内部有残留返修,建议不要保险改锡直连

科学啊,可以借鉴

网友:
这是自举升压电阻!

网友:
进水  好修也不好修  都先洗板在拷板

网友:
修多了之后就这样的  条件都不怎么查  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