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6S从不开机修到亮屏状态CPU发热严重掉电快

楼主(2021-12-05):
6S不开机,上电电压马上被拉低,电池座阻值有点不正常但没有短路明显,判断是PP_VCC_MAIN相连的IC的后面有问题,一个一个地烧,最后发现灯控IC的U4020后面的C4023短路,于是将U4020和C4023一起更换,开机正常,但是亮屏时CPU发热严重,1分钟不到掉1%电,熄屏就不热。查了很多资料说灯控部分有问题要整套灯控组件一起换,请问整套详细的包括哪些东西?

还有另一个问题,烧机前我将U2300和Q2300拆了,再装上发现Q2300的G极和S极间是0欧短路的,我反复试了,只装U2300时Q2300的G和S的电路板点是不断的,再测Q2300也不断,装Q2300到板上就短,请问这样正常吗?难道吹爆锡了?新手本人,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21-12-11 21:29):
Q2300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图纸的问题害我测错了点

补充内容 (2021-12-11 21:34):
电流70-80起跳正常,亮屏有时候跳一下800MA到1A,CPU发热严重。闪光灯不能用,U3300脚位二极管值基本正常,更换一下还是不行,但是坏板拆的IC,没法保证IC是好的

补充内容 (2021-12-11 21:45):
现在进系统把亮度调最大会失去全部背景灯,重启后又正常,无语了,U4020附近的二极管和输出端的电容还有U4020都换了两个,背景灯有时候有点闪频一样。闪光灯IC也没搞好,郁闷

网友:
指纹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来学习的感谢分享

网友:
指纹正常哦,反正一亮屏就CPU发烫很严重
还有Q2300的问题也很奇怪

网友:
现在这个论坛已经禁止我发贴了吗?一发就被删除,然后图片全都不让上传,帖子不让编辑。。。

网友:
焊接的芯片吹坏了

网友:
补充一下,把几路供电一个一个断开之后 发现原来是解锁了才发热,亮屏按屏幕只要不解锁就不烫,解锁会触发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