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5KN41】主板不触发,不知道卡在哪里,求教!

楼主(2021-12-05):
一块GH5KN41主板,用户说死机,收到机器发现不触发了。
测量待机3.3V/5V/1.0V都出来了,待机0.028。按开机按钮瞬间电流0.05左右随后掉电0.003,指示灯也不亮。
测量待机条件貌似全部正常,看下图的测量结果:

各大电感测量也没有发现有短路的地方。
电路图,按下开关后EC 21脚能够发出PWRBTN#信号去PCH的,但发出的瞬间掉电至0.003。

请问大神,这种情况哪部分出问题了呢,谢谢。

补充内容 (2021-12-6 18:03):
找到故障点了,是二级供电+5V下级短路,短路点在CPU供电驱动IC,RT9610,更换后修复。

网友:
后面电压没出全,从而掉电

网友:
顶一下,求助!

网友:
找到故障点了,是二级供电+5V下级短路,短路点在CPU供电驱动IC,RT9610,更换后修复。

网友A:
解答一下 找到故障点的思路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解答一下 找到故障点的思路呀。

就是待机产生+5VA,通过二级转换芯片产生+5V和+5VS,+5V开启由EC-LRST1#控制U3,U3发出SUS_ON,SUS_ON控制转换芯片开启+5V,最后发现+5V短路,1V电压烧机,发现是CPU供电驱动管RT9610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待机产生+5VA,通过二级转换芯片产生+5V和+5VS,+5V开启由EC-LRST1#控制U3,U3发出SUS_ON,SUS_ON控 ...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
学习一下,感觉还有好多要学的

网友C:
标题发错了  触发上电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标题发错了  触发上电掉电

谢谢,没法改了。

网友:
后级5V短路,烧鸡CPU供电芯片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