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12pro基带cpu短路还有救吗

楼主(2021-12-05):
拆下12pro基带cpu测试了,基带cpu本身的S1和S7核心供电都短路了,还有救吗

网友:
短路那咋救啊

网友A:
换U也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这种应该是凉凉了

网友:
二极管对地值多少?

网友:
凉凉了我来学习的

网友B:
这里本来阻值就低,只有几Ω,何来的短路

网友B:
搬下层基本可以解决,这个我也被坑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搬下层基本可以解决,这个我也被坑了一下

我是拆了基带cpu芯片来打阻值的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本来阻值就低,只有几Ω,何来的短路

阻值不应该是388?怎么会是几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U也不能正常使用

不关u2问题啊

网友:
宣布抬走。基带cpu挂了

网友:
能!换cpu,基带,硬盘码片,还有面容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阻值不应该是388?怎么会是几欧?

你可以拿一个好的下层板来测量

网友:
0.7v左右的电压 应该只有8-20左右的阻 这是正常的 不同等于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