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JX 自动开机,开机电流上到0.9多接近1A,可调电源亮红灯,立刻返回待机状.

楼主(2021-12-05):
华硕X550JX  通电自动开机,集成内存模块已经拆除,开机电流上到0.9多接近1A,可调电源亮红灯,立刻返回待机状.;在0.011和0.009跳变。。。。。。。,,

网友A:
是短路保护掉电嘛?这款那么高的电流=基本U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短路保护掉电嘛?这款那么高的电流=基本U挂了

感觉U 挂,巨烫。。。。。。。。,

网友:
可以肯定U挂了,烫的巨快,热保护掉电

网友:
可调电源红灯是过流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U 挂,巨烫。。。。。。。。,

电流高u巨烫 cpu凉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