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论坛刚下载的BIOS 读取出来是空的 为什么?

楼主(2021-12-05):
论坛刚下载的BIOS 读取出来是空的 为什么?  换了好几个BIOS 读取出来都是空了 ,读取以前电脑里存的BIOS就可以。新下载的都是空的

网友A:
你的意思是 下载的BIOS文件是空文件 ? 给我个你下过的链接我去核实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 下载的BIOS文件是空文件 ? 给我个你下过的链接我去核实下

你好  文件不是空的  但是用编程器读取就显示全都是FFFFFFFF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 下载的BIOS文件是空文件 ? 给我个你下过的链接我去核实下

刚才又随便下载了一个其他型号的BIOS程序  读取出来是有程序的       下载了好多个Y485P的程序 读取出来都是FFFFFF。整不会了   不知道哪里问题了

网友A:
我刚下载了一个  文件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刚下载了一个  文件没有问题的

我又找了个Y485P的程序下载了 读取还是FFFFF,下载其它型号的读取就正常,纳闷了    真整不会了    不应该是编程器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又找了个Y485P的程序下载了 读取还是FFFFF,下载其它型号的读取就正常,纳闷了    真整不会了    不应 ...

大哥能帮忙把你刚下载的那个Y485P的 程序发给我试试可以吗,408998789@qq.com     我是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折腾了俩小时了,以前也没碰到过这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刚下载了一个  文件没有问题的

大哥能帮忙把你刚下载的那个Y485P的 程序发给我试试可以吗,408998789@qq.com     我是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折腾了俩小时了,以前也没碰到过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能帮忙把你刚下载的那个Y485P的 程序发给我试试可以吗,     我是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折腾了俩小时 ...

没问题。AMD的就是这样。只是前面部分是FF,后面不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哥能帮忙把你刚下载的那个Y485P的 程序发给我试试可以吗,     我是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折腾了俩小时 ...

若你操作正常 下载后可以先刷下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你操作正常 下载后可以先刷下 试试

解决了   刷好了   编程器设置的问题  有同事动我编程器了    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