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SONY VPCEG-111T 进系统就灰屏 黑屏

楼主(2021-12-05):
SONY VPCEG-111T 进系统就灰屏 黑屏 系统也换 硬盘也换 内存也换 显卡也加焊了  就是进系统不正常  没有显卡驱动能进去

网友:
那就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开机显卡有发热吗?冬天加焊温度要高一点,加焊不好需要重新做bag,还不好考虑换显卡芯片。

网友:
检查显卡供电电路,先把那显卡几个滤波大电容换更大一点,更好一点的。

网友:
显卡  问题大

网友:
我今天修的一台戴尔1564和你的问题差不很多。也考虑着明天再订一片芯片呢。应该都是显卡芯片坏了。你的换了吗?是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不换显卡  静待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