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主板电压检测分压电阻坏了如何检修。

楼主(2021-12-05):
华硕P8B75-V,主板电压检测分压电阻坏了如何修。
华硕

网友:
电阻坏了就换电阻啊

网友:
你都检到电阻坏了,那还说啥,换呀

网友:
你都知道哪里坏了,干嘛不换呢?

网友:
都知道问题在哪了,换就完事了

网友:
把电阻换了就好了 太简单了

网友:
USB OC 华硕822通病多。查它

网友:
图纸里有,不过这种能正常使用的,管它干嘛,

网友:
问题不是知道了吗?

网友:
这个报错主板应该没坏,我遇到过多次,win10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