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路子修好了个收款机不触发

楼主(2021-12-05):
有个建宇智能的收款机,7.20洪水泡的,泡的都不成样子了,问题是不触发。

都长毛了

测量开关脚电压和待机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触发。

左量量,右量量,发现了个现象,如下图

R839左侧有3.3V,右侧与R687相通,R687左侧接地了,就在想这个位置是不是开关机按钮的分流电路?

冒着炸机危险,短接R839和R687的左侧脚,功能正常了!!!

其他地方没发现问题,电压和待机都正常,也没有图纸,实在不想再整了,就直接R839和R687飞出去一个杜邦线,接前面板开关,问题解决了。

路子有点野,水平比较菜,勿喷。

把经验分享下,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A:
接个10K电阻  个人觉得还是真不错的

网友B:
主板都进水怎么厉害你感觉修好能用多久

网友:
可以可以,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个10K电阻  个人觉得还是真不错的

可以试试,这个估计会稳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都进水怎么厉害你感觉修好能用多久

能用一天就赚一天

网友:
不错,能用就不错了

网友:
能修好就不错!

网友C:
修好就是王道啊   越简单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就是王道啊   越简单越好

修的越复杂,故障率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