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6sp 不开机,电池座正极对地无阻值

楼主(2021-12-06):
iphone6sp 用着用着就自动关机了,测量电池座正极对地无阻值,测量也不是断线,测量无短路现象,开机电流60ma    换了U2芯片  故障依旧,请师傅们给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上图中第一脚测不出0.41   阻值,无头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中第一脚测不出0.41   阻值,无头绪

调换表笔测一下吗

网友:
调换了 ,一样 没有阻值,

网友B:
是二极体值还是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二极体值还是阻值

电阻档 测阻值的,搞错了,  应该用二极管档位

网友C:
感谢分享我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我来学习的

我也是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D:
去主电压芯片那量不就知道了条电压输出了没有,晶体工作没有,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主电压芯片那量不就知道了条电压输出了没有,晶体工作没有,不就知道了

测量了 供电正常,  现在开机电流60毫安   应该硬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