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芯片坏了吗

楼主(2021-12-06):
第一个图,应该是个稳压器,这个我已经换了,把这个稳压器拿掉,out输出点还是2.5V,第二个图,R7414和R7407,正常的话,好像应该0V,现在我就2.5V电压,是这个芯片坏了?还是别的问题?第三个图,是整体的。

网友A:
稳压器输入电压正常的话就是稳压器坏导致无1.8V电压输出。2.5V是U7405内部跑来的,不影响。只要修出1.8V就行

网友:
稳压器输入电压正常的话就是稳压器坏导致无1.8V电压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压器输入电压正常的话就是稳压器坏导致无1.8V电压输出。2.5V是U7405内部跑来的,不影响。只要修出1.8V就行

稳压器,我换了,还是2.5V,难道换的是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稳压器输入电压正常的话就是稳压器坏导致无1.8V电压输出。2.5V是U7405内部跑来的,不影响。只要修出1.8V就行

另外一块主板,R7414,这个地方没有电压

,这块有2.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一块主板,R7414,这个地方没有电压,这块有2.5V

拆掉U7405试试

网友:
拆U7406吧?我估计这个拆了,就没电压了,11.8V,除了稳压管,就和这个相连了

网友:
1.8V就是这芯片产生的呀,这2.5V是不是输入直接过来了呀,,看看敷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