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显卡坏了

楼主(2021-12-06):
用着用着突然关机,然后就只能插核显开机了,粗略的检测一下这个烧了,是哪里短路了吗?

网友A:
这个是保险,断开了吗,确定吗

网友:
短路的话确实会引起保险损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保险,断开了吗,确定吗

确定,一共有三个,就它测通断没过。

网友:
型号是r9 380

网友A:
那其他地方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其他地方看看有没有短。路

我又测了一下这个保险跟外接12V插口,和保险两端分别都通,但是有一端阻值只有三四欧,这不正常吧,真的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又测了一下这个保险跟外接12V插口,和保险两端分别都通,但是有一端阻值只有三四欧,这不正常吧,真的 ...

这是正常的啊,12v就是通过保险过去给其他原件供电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是正常的啊,12v就是通过保险过去给其他原件供电的啊

蜂鸣挡位,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显卡上的大电感,看看有没有滴滴叫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蜂鸣挡位,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显卡上的大电感,看看有没有滴滴叫的

要是哪个滴滴叫,哪个就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哪个滴滴叫,哪个就短路了。

哪个是大电感啊,我不懂这些,我看网上视频,测了这里,白色数字那里对的阻值好像也是几欧,有两个是几欧的,剩下的阻值都是挺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个是大电感啊,我不懂这些,我看网上视频,测了这里,白色数字那里对的阻值好像也是几欧,有两个是几欧 ...

右边上面写着R47的,就是电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右边上面写着R47的,就是电感

你测量一下,看一下万用表数值都是多少,核心阻值低也会滴滴响,但是有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量一下,看一下万用表数值都是多少,核心阻值低也会滴滴响,但是有数值

电感貌似都没事,我发的mos管有两个数字那里的对地阻值三四欧。

网友A:
电感咋还貌似都没事,到底是有没有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咋还貌似都没事,到底是有没有事。。。。。。

我万用表不知道有毛病还是我不会用,测电阻阻值一直不稳,很大。然后就测那两个mos管阻值低,就几欧。

网友C:
这保险都烧了,应当是12V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保险都烧了,应当是12V供电吧

对,12v外接的保险,应该是显卡短路了,不过会不会是显卡和电源的事

网友:
这个只能先检查12伏供电的电容先啊

网友:
查12v电容,上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