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升级bios后不识别硬盘

楼主(2021-12-06):
联想  X380 YOGA 刷了原厂固件后,不识别NVME硬盘,恢复成之前的固件能正常识别并进入,但是又刷上后还是不能够识别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安装个驱动看看能不能解决

bios下不识别,pe下也不识别。感觉是bios设置问题,但是又找不到选项,多试几次关机又不能 开机了要重置bios才能开机,换回原bios可以正常识别和使用

网友B:
硬盘什么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什么接口???

nvme的,感觉是驱动或者bios屏蔽了,但是BIOS刷的是最新的

网友:
可以微信求助联想公司公众号,有技术咨询

网友C:
新bios nvme模块有问题,把旧bios模块提取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bios nvme模块有问题,把旧bios模块提取出来。

提取不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