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0ti点不亮

楼主(2021-12-06):
收了一块1080ti,不通电,R22电感附近的芯片烧了,其他地方供电阻值都正常,就只有这两颗R22电感阻值为0,求大佬们指点一下,这是几V的供电?可能是哪里烧了?感谢!

网友:
显存供电,1.8V供电或者是1.0V供电都有可能,你的看看他的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大佬看看这个是供电芯片吗

网友A:
基础知识要掌握一下,R22不是电阻好不好。是0.22uh的电感。另外这张卡顶多能当料板的钱收,大概率这是显存供电烧上管,值点钱的显存和核心通通完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础知识要掌握一下,R22不是电阻好不好。是0.22uh的电感。另外这张卡顶多能当料板的钱收,大概率这是显存供电烧上管,值点钱的显存和核心通通完蛋。

感谢大佬指正,我正在学习中,这个R22确实应该是电感,你说的显存供电烧上管是哪个位置?能否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C:
节哀顺便吧,这个地方烧成这样,只有一直可能, 1080TI内部的VRAM控制电路和全部VRAM已经报销,国内想捡漏,很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节哀顺便吧,这个地方烧成这样,只有一直可能, 1080TI内部的VRAM控制电路和全部VRAM已经报销,国内想捡漏,很难

情况是这样的,一开始红色位置的芯片烧了,然后直接把芯片换到了蓝色的位置,正常使用了一段时间,又黑屏了,卡直接不通电,检查发现这两个R22电感的阻值为0,其他供电电感阻值正常。

网友:
只能当料板收,不然可能要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情况是这样的,一开始红色位置的芯片烧了,然后直接把芯片换到了蓝色的位置,正常使用了一段时间,又黑屏 ...

如果是这样,那这个显卡还有救, 我还以为你收来就是这样的; 按顺序来,先排除DRMOS管的问题,然后烧鸡看哪个器件短路了(需要高分辨率热成像仪,譬如Flir E4 E8)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佬指正,我正在学习中,这个R22确实应该是电感,你说的显存供电烧上管是哪个位置?能否指点一下? ...

你这两个R22就是两相的显存供电。如果复合MOS管从Q100移到蓝圈的位置就好了说明是备用位置。如果后级显存和核心没问题,换复合MOS管Q14、Q578和电源管理芯片也就是U15(推荐换一套,如果能确定哪个元件完全正常也可以不换)。拆掉两个复合MOS管后如果R22对地0欧,那基本就不用修了。闲得没事干可以确定下是显存短路还是GPU短路,抑或是显存GPU都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这样,那这个显卡还有救, 我还以为你收来就是这样的; 按顺序来,先排除DRMOS管的问题,然后烧鸡看哪个器件短路了(需要高分辨率热成像仪,譬如Flir E4 E8)

多谢大佬指点,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两个R22就是两相的显存供电。如果复合MOS管从Q100移到蓝圈的位置就好了说明是备用位置。如果后级显存和核心没问题,换复合MOS管Q14、Q578和电源管理芯片也就是U15(推荐换一套,如果能确定哪个元件完全正常也可以不换)。拆掉两个复合MOS管后如果R22对地0欧,那基本就不用修了。闲得没事干可以确定下是显存短路还是GPU短路,抑或是显存GPU都短了。

感谢大佬指点,GPU供电测了,金手指,电感,都没有短路,我按你说的拆了再测看看

网友A:
10系GPU供电不仅仅只有NVVDD,还有1.8V,PEX_VDD,FBVDDQ,都独立的向核心供电。FBVDDQ,显存供电如果烧上管极易串入12V从而烧坏显存和GPU内存控制模块,故显存供电烧管的十之八九都只能做料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系GPU供电不仅仅只有NVVDD,还有1.8V,PEX_VDD,FBVDDQ,都独立的向核心供电。FBVDDQ,显存供电如果烧上管极易串入12V从而烧坏显存和GPU内存控制模块,故显存供电烧管的十之八九都只能做料板了。

谢谢大佬提醒,我再去仔细量一遍,发图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
金手指上来的 不是12伏吗  线路都铺那么宽肯定是12

网友:
很可能是显存供电,这个烧了可能核心也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系GPU供电不仅仅只有NVVDD,还有1.8V,PEX_VDD,FBVDDQ,都独立的向核心供电。FBVDDQ,显存供电如果烧上管极易串入12V从而烧坏显存和GPU内存控制模块,故显存供电烧管的十之八九都只能做料板了。

大佬,后来仔细量发现1.8V电感阻值只有6欧,于是把1.8供电的电容,芯片也都拆了,然后再量发现阻值为零了。。显存供电的电感,MOS管也拆了,就剩芯片实在是拆不下来,阻值还是零,但1.0V又没有短路,有200多,金手指进核心的两根也有700多,现在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核心短了还是短路的元器件没找到了

网友A:
GPU核心内也分好几块的,NVVDD这一路10系阻值很低的,只有零点几欧(毫欧级),其它的都应该是以欧计数。并且核心坏,可能是一块功能坏,也可能是多块功能坏。按上电顺序1.8V这一路坏,NVVDD不会出。1V8_AON供电显存同时通过两个0欧电阻R928、R929提供1V8_MAIN向核心供电。还是同样的问题烧显存供电可能同时烧显存和GPU。正常流程就是取核心,再量如果还短路,有一半机率GPU好的,接着再一颗一颗地取显存,直到不短路为止。这个过程费时费力,可能最后还白搞修不好,一般维修的都不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U核心内也分好几块的,NVVDD这一路10系阻值很低的,只有零点几欧(毫欧级),其它的都应该是以欧计数。并 ...

感谢大佬的耐心回复和分析,我昨晚也想到了要拆显存,但一想要拆11颗就头大,我还是放弃了。。。不折腾了,以后再也不捡这种烧显存供电的卡了,再次感谢大佬这几天的指点与回复,修显卡真的不是个容易活儿。

网友:
1.8V的供电芯片U2看图上像是被你拆连锡短路了,所以拆前没短,拆后短了。

网友:
估计凉了

网友:
为啥你要给电容散热垫子?这不是垫高了还更容易爆?它又不怎么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