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p3005dm 开机蜂鸣器响

楼主(2021-12-06):
asp3005dm 开机后,蜂鸣器不断的响,经测量,2N3055击穿,因手头没有现成的2N3055,改换成3DD102(2只)。2N3055是NPN功三极管,主要数据:15A、50v、115w。3DD102B:5A,50W,BVceo150V,BVcbo200V,Vces0.8V。从数据上看,3DD102额定电流和功率皆比2N3055小,但是耐压值却相对高。经分析,暂时代用,大概率不会出现烧管情况,顶多是功率达不到,经开机实测,输出电流最大能达到5A。因为此电源主要用于维修笔记本电脑,电流暂时够用。更换时需要注意,一是两只三极管是并联关系,千万不要搞成互补连接方式;二是对于调节用的电位器建议一起更换。

网友:
图的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