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升1080TI 追风版 运行测试程序黑屏 关机

楼主(2021-12-06):
各位老铁,耕升1080TI  追风版的。客户寄修说是花屏的显卡,收到后上机能点亮,也没花屏,但运行测试软件1-2分钟就黑屏,显示器没信号了。过一会儿显示器又有信号,但没显示。
有一次黑屏前瞬间看到花屏了。并且出现过一次进系统显卡报错43,
用MATS测显存没发现报错的。显卡的供电NVDD在进系统后不运行测试软件是0.7V ,
运行测试软件1.06V 黑屏后又回到0.7v,本人修显卡小白一枚,各位老铁,给点意见,指导指导

网友:
驱动没打好

网友:
不能吧,刚装的系统啊。。

网友A:
不打驱动能不能亮。如果不打驱动正常,打了驱动黑屏,核心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打驱动能不能亮。如果不打驱动正常,打了驱动黑屏,核心问题可能性大

不打驱动能亮,打了驱动也能亮,但跑测试软件1-2分钟会出现黑屏,无信号了,等了一会儿又有信号了,但是不显示,用MATS测显存没发现报错的

网友B:
没有示波器就不要动显卡了,好好看看PWM的信号的mean值,为什么突然有变化? 还有,MATS是测试不出来一些显存的问题的,必须是 178 测试, 有时候还要超频11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示波器就不要动显卡了,好好看看PWM的信号的mean值,为什么突然有变化? 还有,MATS是测试不出来一些显 ...

178是什么软件,我也有怀疑显存,镁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78是什么软件,我也有怀疑显存,镁光的。。

mods 软件, 有手册,你看一下,就是一条命令,当然你最好懂点Linux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ds 软件, 有手册,你看一下,就是一条命令,当然你最好懂点Linux

完犊子了。。

网友:
加焊核心吧,如果有设备有经验的话,新手不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