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惠普笔记本TPN-W139 blos

楼主(2021-12-06):
一台惠普笔记本TPN-W139, 供电正常,有跳变,不显。考虑是程序问题,在论坛里没有找到,哪位朋友有这种程序发一个上来,不胜感激。

网友:
怎么就肯定BIOS程序呢》

网友A:
这个机器有两种BIOS,一个8M一个16M的,你看看你的是几M的,先刷一个试试看是不是BIOS问题,这个是原厂BIOS,没有DMI信息的,记得先保存好原机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有两种BIOS,一个8M一个16M的,你看看你的是几M的,先刷一个试试看是不是BIOS问题,这个是原厂BIOS ...

好的,谢谢你

网友B:
想问问你,这机器的BLOS芯片和正常的芯片不一样,放不进转接座里,请问你是怎么刷的呢,我的编程器是TL88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问你,这机器的BLOS芯片和正常的芯片不一样,放不进转接座里,请问你是怎么刷的呢,我的编程器是TL88 ...

有刷这种BIOS的座子,或者你可以直接飞线到对应的引脚,虽然样子不一样,但是和普通BIOS引脚定义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