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320M-HDV断电后所有USB失灵维修

楼主(2021-12-06):
前段时间一客户的一台主机在厂里突然断电造成主机不能开机。拿到我店里马上上电观察,刚插上电,主板USB一侧冒烟,心想这下故障又扩大了。拆下主板发现主板能点亮,但所有的USB没有任何反应,此时发现U3F7已经烧糊,换掉该保险,与此同时还发现ALC887芯片巨烫,先把此芯片拆掉,于是围绕USB问题展开了曲折艰难的维修。根据理论以及以前的一些经验,首先考虑到所有的USB没反应南桥肯定挂了,那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去马云家订了一个,说是测试版的,包邮55元最后一个出掉。过了几天南桥来了,上BGA,很快做好,上机成功点亮,插上光电鼠标发现所有的USB依然没有反应,我想是不是这个218-0891004的南桥有问题呢,于是又在网上订了一片全新原装该桥,做上去依然如故。找到相应的点位图,测量LAN-USB3-34旁边有关测试点,发现2U3UD1的第5脚有5V电压,插上鼠标灯会亮,但光标不动,再测第3/4脚没有任何电压,不对呀,这应该是插上键鼠后有3V的电压呀?静止测量除了5脚有阻值,其他脚阻值基本为零。查其他PS2-USB12和USB3-12都是一样的情况,于是拆掉它们旁边那个6脚MOS芯片,阻值马上到了400多,除了GND。找到一个差不多的料板和相应的芯片,装上插上鼠标久违的光标出现可随意移动,至于ALC887芯片,找到相同型号装上进系统装上驱动插上小音响声音完美出现,至此这块板子完美修复,可是付出的成本有点高了,但我想还是值得,因为维修有时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成功在于平时点滴积累,朋友们你们说对吗?本人第一次发帖,还望高手勿喷!

网友:
能告诉我你在网上订购全新南桥的店铺网址或者店铺名称吗?

网友:
广东鑫城达科技

网友:
广东鑫城达科技 哎 哎

网友A:
笑死 AM4不认USB瞎干桥活该  架构都不懂就瞎搞
维修厮这沙雕也是

网友B:
说了高手勿喷,楼上的那厮怎么一点素质没有啊,说你是高手就是高手吗,怎么不识抬举呢,我想你这样子也做不好维修,迟早要改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笑死 AM4不认USB瞎干桥活该  架构都不懂就瞎搞
维修厮这沙雕也是

能修好就行了,你管别人怎么修,我最近修一张1050ti,修报废了,卡600收的,加上买芯片的钱可以买一张好的了,但是乐意 高兴就好,华硕x370换桥我也换过 没钢网 也没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修好就行了,你管别人怎么修,我最近修一张1050ti,修报废了,卡600收的,加上买芯片的钱可以买一张好的了,但是乐意 高兴就好,华硕x370换桥我也换过 没钢网 也没搞好

是的,我们尊重技术,愿意不惜一生去追求;我们更尊重人才,可以放下一切姿态向他们学习。但不要满罐子不荡半罐子荡,不知天高地厚,需知学无止境,谦逊方为上策!

网友:
楼主的精神,确实佩服,需要有这样的心态,乐在其中

网友D:
维修不易,加油做到更好。

网友E:
这些接口不能用都是先测供电和阻值还有OC过流检测,你这来都干南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说了高手勿喷,楼上的那厮怎么一点素质没有啊,说你是高手就是高手吗,怎么不识抬举呢,我想你这样子也做不 ...

注意看人家是什么学员,喷习惯了,藐视一切同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些接口不能用都是先测供电和阻值还有OC过流检测,你这来都干南桥

是的,下次也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注意看人家是什么学员,喷习惯了,藐视一切同行

其他地方的学员?他为何如此嚣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注意看人家是什么学员,喷习惯了,藐视一切同行

我不看他是什么级别,因为我相信技术我们可以慢慢积累,但人品和素质坏了一切等于零。

网友:
感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心态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不易,加油做到更好。

谢谢,让我们共勉!

网友:
usb失灵先测量那个小6脚

网友:
不管别人的评价,做好自己就行了。

网友:
楼主,好心态啊,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