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9的1234脚都19v5脚没电压,q107三个脚都19v请问各位大神,那里问题

楼主(2021-12-06):
(图片)

网友A:
图纸不完整,怎么分析?只能说适配器模式时Q61的1脚需要低电平,Q79的1脚需要高电平,

网友:
在这里跟你说不起楚  还是去学习一下理论吧  报个名 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不完整,怎么分析?只能说适配器模式时Q61的1脚需要低电平,Q79的1脚需要高电平,

q61的1脚是低电平,q79也是低电平

网友(点评):
Q79状态不对。查信号来源

网友:
感觉是电源坏了 没发出电源接入信号 导致Q61的1脚是低电平

网友:
正常的情况q9的123是19v的4脚是6v。这里12脚没3.3v

网友:
现在q9的4脚也是1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