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s22a350b通病刷机包

楼主(2021-12-06):
求一个三星s22a350b通病刷机包。显示器无信号

网友:
论坛上能找到很多

网友:
这个要看配屏的,什么屏

网友(2022-10-11):
三星通病。直接把24C08换成空白片,然后恢复出厂就行了。根本就不用写程序。

三星SA的都可以这样修。

我认为的原因是:三星MCU程序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出了问题,导致24C08数据乱了。

这个时候,换一个空白的,MCU就会重新初始化数据。

当然,写MCU程序也是可以的,换了MCU程序后, 24C08程序也会自己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