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升级bios后不识别硬盘

楼主(2021-12-06):
联想  X380 YOGA 刷了原厂固件后,不识别硬盘,恢复成之前的固件能正常识别并进入,但是又刷上后还是不能够识别硬盘
bios下不识别,pe下用DG也不识别,U盘能正常识别,并进入PE。感觉是bios设置问题,但是又找不到选项,多试几次关机又不能 开机了要重置bios才能开机,换回原bios可以正常识别和使用,在PE内也能识别

网友:
官方升级包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感觉是bios设置上的问题

但是找不到设置的地址,恢复默认设置也没用,无语了

网友:
AHCI设置一下

网友:
没有这个项

网友:
可能真的是BIOS中的设置问题

网友B:
BIOS里的硬盘阵列模式改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里的硬盘阵列模式改下即可

没又这选项

网友:
都有,找到SATA什么什么的,或者南桥功能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