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60d。独立显卡花屏,鲁大师能跑完分,软件测试显存都没报错!如下所示……

楼主(2021-12-06):
独显花屏,跑分过程和浏览3D效果时花屏。这个数据从哪下手

网友:
显存问题吧

网友:
显卡问题  换显卡就好

网友:
把频率拉下来就好了,核心坏,频率上去就花

网友:
显卡坏了,直接换

网友:
核心问题 直接换吧。

网友A:
碰一台,进系统花,断显卡供电只有集显也花,换了个U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一台,进系统花,断显卡供电只有集显也花,换了个U

集显没问题。处理器换过了。同症状,就是用独立显卡才会

网友:
刷降频BIOS试试

网友:
大花看显存,小花看核心!一般这就是核心坏了

网友:
遇到过一次,换核心好了。

网友:
直接干核心!如果是显存的NV面板这里不会花的

网友:
遇到过一台类似的,换了核心就OK啦

网友:
换核心啊

网友:
先换了再说哇

网友:
是不是先补焊,然后就换核心?

网友:
显卡问题  换显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