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们,哪个是正,哪个是负

楼主(2021-12-06):
电源里的电容掉了,打开一看这标志完全不认得,也不敢瞎上,请教各位大佬

网友:
看一下电路板就清楚了

网友:
内黑色圆圈是正极 外边黑色横条是负极

网友:
拆掉旁边的电容看看正负怎么区分的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带黑边的是负极,但是也有可能厂家反标,大部分厂家还是按套路来的

网友:
DIY 越来越多

网友:
翻过来测下就知道了呗

网友:
带黑道的那边应该是地   也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出来的啊

网友:
量一下最保险,跟地相连的是负,另一端是正。

网友:
最好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
板子翻过来,跟着其中一个孔跑线。跑到别的电解电容看是正极还是负极,跑到芯片查芯片资料,看是地还是供电正极

网友:
背面一看不就清楚了?混分的吧

网友:
老弟啊,这看着不像电容位置啊

网友:
电解电容的正负都分不出?电路都不会看吗?继续潜水吧!

网友:
看板子走线就可以

网友:
可以看背面走线,

网友:
用万用表蜂鸣档测一下就知道了,那个桥的负极相连就是电容负,与桥的正极相连的就是正。如果是冷地就随便测一下脚就旁边 的电容的负极相连的就是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