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潮7000-13,板号:320S-13 不触发

楼主(2021-12-06):
联想小新潮7000-13,板号:320S-13
待机0.01,不触发,偶尔到0.03 ,不知道是不是触发了
参考这个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5779-1-1.html
测量各个位置的阻值都正常,也没有电容短路
第一次接触这种板子,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请教大家有人修过这样的故障吗?

补充一下,今天有空拿出来放大镜仔细观察了一下,
是JS6006旁边有腐蚀,很小的一个电容一个电阻了,
找大小差不多的更换上,上电测试亮机
后来测量,这里是3.3V的系统供电

网友:
EC条件,桥条件都查查

网友:
关注中,等待解决方法

网友:
我有一台也这样, 没解决

网友:
3V 5V电压起来了吗,开关电压有吗,

网友A:
先考虑刷个BIOS 试试

网友B:
0.03明显没有触发

网友:
这主板,待机0.04左右。。  开机后才有3V    5V

网友:
刷BIOS   换IO 试试

网友:
各电感阻值上传来看看。。。有些是CPU  坏

网友:
看看EC 触发了PCH没有

网友C:
你先用表笔滑下开关呢,这个机器小电池去掉不会自动上电

网友D:
这个机器我搞过  你的机器是不是   按下开关  下面的指示灯能亮  0.01  到  0.02  有触发动作  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0.03明显没有触发

触发了,待机0.01,触发到0.03,然后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考虑刷个BIOS 试试

刷过BIOS,现在修机器第一斧就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先用表笔滑下开关呢,这个机器小电池去掉不会自动上电

已经找到了键盘接口上的开关脚,有3.3V,并且正常拉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我搞过  你的机器是不是   按下开关  下面的指示灯能亮  0.01  到  0.02  有触发动作  是不是这种 ...

差不多一样,你的搞好了吗 ,什么情况

网友:
没图纸不代表不能修理,0,03明显就是待机都没正常,正常流程就是找3-5V供电再找EC条件

网友:
换件之前一定要先认真仔细观察主板异常。

网友:
细心救了这个板子。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差不多一样,你的搞好了吗 ,什么情况
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