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小新15ARE 待机芯片发烫,不知道型号

楼主(2021-12-06):
客户自己换屏把主板弄烧了,待机芯片发烫,但是机器太新了,丝印根本查不到型号,有修到过小新15这台机器的吗?19年的也行,这个芯片型号一样,帮告知一下型号

网友:
机器是小新15ARE

网友A:
直接拍图给卖芯片的,那些畜生知道

网友:
拍图片上某宝问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拍图给卖芯片的,那些畜生知道

老哥火气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拍图给卖芯片的,那些畜生知道

是的 老哥火气很大!  已经找饼哥帮解决了 ,丝印QqXXX的元件型号是:SY  8386BRHC

网友:
其实有的卖芯片的只知道卖  ,型号啥的都不知道。有个别还是懂的,不过不知道是哪些卖家而已

网友:
怎么把求助变成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拍图给卖芯片的,那些畜生知道

老哥66666666啊

网友:
SY8386BRHC  印 QQBAD  QqBTB QqB 开头的  QFN

网友:
待机芯片发烫一般是后级有短路哟

网友:
要吗  3VL短路   EC  声卡  电容

网友:
先看看Cpu短路没有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拍图给卖芯片的,那些畜生知道

被他们坑了吗

网友A:
没被卖芯片的坑过的人不是正经维修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被卖芯片的坑过的人不是正经维修人

请问编程器备份8M bin bios如何软刷,编程器坏了,笔记本能开机

网友(2022-01-24):
能帮我看下这块板  PU101  是啥芯片或者丝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