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Dell5290 LA-F391P 2.0 原厂 淘宝买 已测试

楼主(2021-12-06):
Dell5290 LA-F391P  集显 秒亮机

Dell5290 LA-F391P

网友(2022-02-18):
已验证  好用  1.0的也能用

网友(2022-03-21):
太快了,光顾着看电流了,没反应过来她就亮了

网友(2022-09-20):
测试好用,亮机快。

网友(2022-11-11):
这个bios la371p能用么

网友(2023-03-17):
BIOS好用,LA-F391P REV1.0  和R**.0 都能用,开机速度快

网友(2024-11-28):
8 代还是7代

网友:
原先掉电,刷过之后秒亮,但键盘触摸板和键盘不能用了,有哪位大神知道请指教一下

网友:
可以点亮,进系统也正常,就是开机需要按F1啥情况,好像英文提示要验证啥的

网友(2025-05-13):
这个版号有7代和8代cpu的区别,bios不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