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RO GAMER装机蓝屏

楼主(2021-12-06):
       朋友拿一张华硕B85PRO GAMER 来修,经观察没有维修过的痕迹,据朋友描述主板有一次关机后不能开机,后来自己重装克隆WIN10系统,结果不能安装成功,在PE系统做好系统后,重启后在自动安装过程中,每次都卡在预览的圈圈里,然后,啪,蓝屏,然后自动重启,然后无限循环。
       我拿到手后,用了一块固态硬盘,首先测试了各路点压都没有问题,特别是ME供电1.056V没有问题,BIOS也刷了最新的,问题依旧,还是蓝屏和无限重启,换了另一块固态硬盘试,同样是华硕B85PRO GAMER 的主板在用的系统盘,就是想试试看能不能跳得过系统的转圈圈,结果也是,啪,蓝屏,然后还是无限循环。后来不知道发什么神经,拿了一个 有故障的2.5寸机械硬盘试了一下,竟然能安装成功,虽然运行得很卡。
好了,问题来了,这是主板什么的问题?有大佬能帮看看吗,为什么固态硬盘装不了而机械的反而能安装,是南桥有问题了吗?还是什么地方有问题?但是这板子能点亮开机进BIOS。
新人手套,希望大佬能帮帮忙。

网友:
是什么固态硬盘 感觉是硬盘控制器BIOS没选好

网友:
这种情况如果不是BIOS问题,那就很有可能是桥有问题

网友A:
八成还是BIOS里硬盘阵列模式再搞鬼,改了又应该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八成还是BIOS里硬盘阵列模式再搞鬼,改了又应该就好

在哪里?怎么改?

网友:
在BIOS哩的SATA设置里面有个硬盘模式

网友:
今天遇到过,安装raid驱动重启系统就挂了

网友:
在BIOS里面把它关上试试看